逆電流?只有一塊板子

楼主(2016-07-09):
今天到數字論壇
看到有網友拆了
號稱是"" 線圈式逆電流 ""

這種產品真的有用???

网友:
沒有作用  只是個玻璃纖維絕緣電容器而已

LM339只是控制LED來達成電壓顯示目的而已

本板並未看到任何功率控制元件

再說  以現在DC-DC 轉換器  輸入跟輸出有可能在同一邊嗎    只有電容才可能吧

楼主:
賣家說
"" 電路板有0.6MM 裡面有4層線圈銅皮電路 4層覆蓋 來達到濾波效果 ""

有濾波效果,是用什麼來濾波

附上賣家設計產品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家說
"" 電路板有0.6MM 裡面有4層線圈銅皮電路 4層覆蓋 來達到濾波效果 ""

利用1-2層與3-4層的金屬極板並聯,以構成大電容器效果,可用電容錶測量.或以定電流充電(限流方式),並觀察電壓上升曲線,可求出電容量.

网友:
好吧!我承認我也很有興趣,貼上原開箱的討論區。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4&t=4852519&p=1

網拍賣場,可以看一下問與答最近就有人問到開箱後的情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39980909#auc

以我來看就是個 PCB 電容器,再附上一個 PCB 電容器計算器,可以自己算算看這個電容量有多大?
http://www.daycounter.com/Calculators/Plate-Capacitor-Calculator.phtml
四層電路板有三個電容介面,所以計算出來的數值可以乘以三倍。

這種逆電流我能想到的有一個最大好處是電容器不會因高溫衰老而導致漏電。

网友:
汽車改裝用品很多純粹是提升「心理馬力」.........

有一種強化貼紙,同一張貼在車身鋼板可以增加車體剛性、貼在避震器可以增加Q度,貼在平衡桿可以強化操控、貼在油管可以省油!神奇的是銷路還不錯。

网友A:
這個LM339會不會很快就掛了?還是慢慢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LM339會不會很快就掛了?還是慢慢壞掉?

LM339肯定會有可靠性方面的疑慮     會慢慢地被突波給破壞  而且本例是在引擎室內  供電是接在電瓶庄頭

車用電子系統必須要能夠對抗各種來自供電線上的突波   而且脈衝能量還不小  而且是雙向的  也就是電流會進進出出

网友B:
喔......原來這樣也可以做成PCB電容版,又學到了一課

网友C:
還想說為何要這麼大PCB,原來是有用處的。
用PCB做電容還真是沒想過。
不過想一想,電容式觸控,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樣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原來這樣也可以做成PCB電容版,又學到了一課

任何不導電的物質,均可作為電容的介質
主要差別在於"穩定性"&"耐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想說為何要這麼大PCB,原來是有用處的。
用PCB做電容還真是沒想過。
不過想一想,電容式觸控,不知道是不 ...

電容式觸控面板
原始狀態下,整塊面板的電容量是穩定不變的
因為人體觸摸時,該位置的電容量會有所變化
MCU 即是以此做為判別

网友:
看“逆电流”不知啥概念啥东西,查了一下是这概念: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qQBBSSlYL_bq6kRv1Iz7e5MmMCRQYDZ9tfRshJQ5fdUoLzRFJT2DzivLbXenk3oKgrOSPIdfIOT79G5TKaJ5XK
逆电流这种产品内部通常具有电容的配置,主要功能在于稳定电流,当车辆电流负载变大产生不足时,它可马上放出所储存的电流来稳定,与先前流行的负极接地线比较起来,是较积极的做法,因为负极接地主要是让全车回路顺畅而逆电流却是主动出击。 说明白一点,电瓶是一个水库,全车所需要的电都来自于它,当瞬间不足的时候,逆电流就会将内部储存的电回给电瓶,进而达到稳压的作用。
这个骗局十年前就有了:
看这个逆电流产品图片,那个100安小保险管就是骗人的:
如厂家所说里面四层铜皮组成的平面无极性电容的容量估计小于1微法,按他们的说法,电容充电时是顺电流,电容放电时就是逆电流,所谓“逆电流”产品名称就是这么来的,把电容放电电流创造个新词叫逆电流,用以欺骗不懂电子知识的人,咋一听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产品,车辆电瓶在启动时定会电池电压瞬间降低,这是允许的,那个小于1微法电容储存的微小电量完全无法弥补启动时电池电压的瞬间下降,哪怕并个1万微法电容也填不平瞬间下跌的电压,哪怕再并一个相同容量的电池也不可避免电压下跌,只是跌幅小些,这种骗人伎俩与某大师举起手掌向你发气功,你说热热热是一样的骗局:
大陆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揭露伪科学:我爱我家 第19集 大气功师

网友:
小弟看到這篇想起了多年前友人送的一個增壓器,利用這次做的電子負載來看看該產品效能

下圖外觀照

下圖內部照

下圖約有8年沒動過量測電壓剩5.7V

下圖開始以電供代替電瓶對增壓器充電

下圖用電供未經增壓器直接接電子負載測

下圖電供所耗電流為1.3A

下圖接上增壓器後測得所耗電流有少了約0.3A

网友:
現在很多汽車都會改加掛四串的磷酸鋰鐵電池取代逆電流

网友A:
為什麼火燒車常上新聞,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火燒車常上新聞,有大大知道嗎?

这种纯粹为了骗钱的画蛇添足改装产品只能增加故障率使整车可靠性降低,增加了安全隐犯,从逆向思维,既然这种逆电流的装置那么好,汽车厂家为何不一块设计进去好多个功能多卖钱,怎么会把挣钱机会留给别人?一个给电瓶起稳压作用的小玩意怎么可能给汽车飞快提速?
答案:我们这有句俗话,加个家神加个鬼(多一个家神多一个鬼)。
年初讨论过这种话题:12V電壓檢測繼電器開關控制板_充放電檢測控制模組--上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78-1-1.html

補充內容 (2016-7-13 04:55 PM):
更正:安全隐患

网友:
原來18650還有這種用途....

网友D:
这和省电器一样的骗局:
里面就个风扇电容
目前市场上卖的节电器省电器节电王都是骗人的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8065f87fe0703c23312498a2.html
现在家里有2台电脑每个月都200度左右,心痛的恨还没有用空调,如果到夏天超了350就是3档电费9毛一度,用不起呀都有死的念头的,但是.......省去几个字,我就去看看有没有省电办法,就看见省电器这个玩意,在某个平台看见省电器说可以省电20%-30%.这个好呀,我就赶紧购买,几天到货后经测试没有省电,就要求退货,卖家要发货的运费..一气直接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看见了吧,就一个电容,

什么是电容,电容可以省电吗,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下:

电容:是通交阻直的储藏电荷的元件.对于家用电电容是可以补偿无功功率,可是电能表不计无功功率,而且加个电容是有阻值的,所以会损耗电量.

总结:加个省电器不但不能省电而且还会费电

省电器真的有用吗?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PzoVhBrUKNEDRYWnKCZ9nToQ6UxYaHCoBZSBKhb6THejKT0UAakLZiToU8cZ_X1wEALMu8vYJTTypvukjLVhsqLmSbQtPe4N2NLB9e3z6D7

所谓的家用节电器就是一个电容,可以少量将无用功转为有用功,但电费是有用功和无用功的总计,所以你的电费是不会省一毛钱的!再不明白打个比方:就好象穿衣服称体重和脱光了却抱着衣服称体重一个意思。 工业用电可以在电网中挂大电容提高功率因数达到省钱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省电器一样的骗局:
里面就个风扇电容
目前市场上卖的节电器省电器节电王都是骗人的http://jingyan.bai ...

這麼大顆的電容 要是爆炸了不知道有多勁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