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Foxconn P35A-S PCI-E x1 及 PCI-E x 16 插糟裝置無法啟動

楼主(2016-07-09):
這個底板有兩個PCI-E x 16插糟 , 一個PCI-E x1 插糟 , 在插卡後圖二 , 圖三在Windows 視窗管理裏面顯示無法啟動 , 但把圖二 , 圖三放置插卡放到圖一就正常顯示啟動成功.

請問應該是那裏壞?

謝謝 ! 各高手 !

网友A:
主機板是內顯嗎,BIOS有調整使用或不使用或AUTO偵測嗎,看你的是什麼顯卡,正確應該是要放在圖一(藍色插糟),圖二是指黑色短的嗎,圖三是指黑色長的嗎,你是自已買主機板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是內顯嗎,BIOS有調整使用或不使用或AUTO偵測嗎,看你的是什麼顯卡,正確應該是要放在圖一(藍色插糟) ...

我的BIOS 已經還原預設設定值 , 還有主機板不是內顯 是 外顯 , 我放置的是PCI-E USB 3.0 卡   支持 PCI-X1 , PCI-X16 位置 , 是我買的主機板 !

我試過把 外顯卡 圖一 位置 放到 圖三 , 也是找不到顯卡 , 只能開能畫面進入Windows , 很奇怪 !

网友A:
你買的時候就該問店員了,你這塊板有雙顯卡功能,不能單獨插一塊卡在那,要插兩張一樣的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買的時候就該問店員了,你這塊板有雙顯卡功能,不能單獨插一塊卡在那,要插兩張一樣的顯卡, ...

但是為何  我的USB 3.0 外置插卡 放在 PCI-X1 ( 圖二) 或 PCI-X16 ( 圖三) 在WINDOWS 裏面也出現問題顯示無法啟動這張卡 ?
但放在PCI-X16( 圖一) 就沒問題 !

感覺只能運用一個糟 ( 圖一) , 其他的壞

网友:
USB 3.0 外置插卡,是什麼

楼主:
這張卡我放在另外一台電腦沒事哦 !
不好意思 , 我不是說台語 , 我是香港人

网友:
這篇建議先移到硬體討論板才對.

网友:
是紅圈插紅圈嗎

网友B:
建議你先"更新"BIOS試試看

楼主:
是哦 , 沒有插錯 , 金屬面完全能插入 , 沒有插多或插少 , 沒有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先"更新"BIOS試試看

這個BIOS己經是 最新 2009 年版本 , 沒有再更新的版本 !

网友C:
剛剛才發現, 應該是「插槽」不是插糟, 寫錯就真的糟糕了.

网友:
依據P35結構來看,外加沒看到任何的PCI-E線路切換用晶片,結構應當如下:
PCI-E x16(藍)---連接北橋
PCI-E x1 (黑)----連接南橋
PCI-E x16(黑)---連接南橋

顯卡插在黑色的可以進系統,但無法驅動?這就怪了...
再依大大的狀況說明,是南橋異常?
還有大大有試著插到別的板子試過是正常的嗎?

网友:
把顯卡安裝在PCI-E1_16X
再把USB3.0卡安裝在PCI-E2_16X上面就可以拉
別糾結在1X的卡只能安裝在1X的插槽上
1X的卡一樣可以安裝在16X的插槽上
再來是PCI-E1_16X與PCI-E1_1X
是共用的不能同時安裝設備!!!

楼主:
USB 3.0卡 不論是圖二 還是圖三的方法已經測試過 , 一樣是無法找到驅動程式  , 所以我說是否壞了.............

所有卡只能正常運行在圖一

网友:
你的顯卡,多大一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剛才發現, 應該是「插槽」不是插糟, 寫錯就真的糟糕了.

小弟不才,打錯了,真糟糕

网友D:
建議非台灣的網友來到本論壇時先表明"我不是台灣人~我來自OOO",否則你的文看起來很像是
喝酒宿醉或是吸毒腦袋不清楚狀況下寫的....

P35晶片組不支援內顯,必須使用獨立顯卡,故藍色插槽必須安裝顯示卡~~
請這位香港朋友說明一下你使用的顯卡是什麼GPU的~

那兩條黑色PCI-E16、1X插槽理論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我們要來看看他是否為
獨立的,而不是跟其他裝置共用.......

我猜...BIOS沒設定好..

等我吃飽再來幫你看

网友D:
這張主機板藍色的PCI-E X16屬P35北橋,黑色的PCI-E X16其實只有X4的頻寬,和PCI-E X1同屬
ICR9R南僑管.....

ICH9R支援6個PCI-E X1通道,主機板上網路晶片用掉一個、如果IEEE1394晶片也是走PCI-E介面的
話將會導致PCI-E X1介面不夠分。一個X4一個X1插槽,若是如此將會有裝置占用一個X1通道..

你這張卡USB3.0主控晶片是什麼型號的?....擴充卡的型號是什麼?....插上主機板時SATA 7PIN電源
插頭有沒有插上?...你用什麼作業系統?.....

我猜.................
1.卡有相容性問題
2.作業系統問題
3.BIOS問題
4.主機板有故障

你有拿其他PCI-E X1介面卡插在兩個黑色插槽上測試一下系統抓不抓得到卡嗎?

楼主:
謝謝各位 , 先從BIOS看看 設定是否有問題 , 暫時發現您們資料包括PCIE-X16黑色是共享頻寬 ,  因為好像看到 PCIE-X1 黑色 也是共享頻寬 .

如果  黑色 兩個 PCIE-X1 及 PCIE-X16 黑色 也是共用設備 , 這起不是跟本不能同時安裝

如果我關閉 IEEE1394晶片 PCIE-X1 是否夠分?

Screenshot - 07102016 - 04:16:12

這裡有板子有說明書下載 , 但我看不懂甚麼是 :

►Initiate Graphic Adapter
In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graphics cards, this item is used to select which graphics controller is
used as the primary display device during boot. The available values are [PEG/PCI]; [PCI/
PEG]. PEG stands for PCI-Express(x16) graphics card.
► PEG Port Configuration - PEG Port
This item is used to enable/disable the PCI Express Graphics port.

麻煩各位大大請幫忙看看裏面的英文BIOS 設定問題說甚麼 , 是否有關於這些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張主機板藍色的PCI-E X16屬P35北橋,黑色的PCI-E X16其實只有X4的頻寬,和PCI-E X1同屬
ICR9R南僑管..... ...

1. USB3.0 晶片是 NEC D720202 chip , 己插上SATA 7PIN 電源
2.我使用的是WINDOWS 10 作業系統應該沒有問題 , 因為我把USB3.0卡放在另一台電腦WINDOWS 10 沒有出現問題
3. 還在看看BIOS 英文內容說甚麼

我沒有其他PCI-E X1 介面卡 , 只有這張 , 不能測試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非台灣的網友來到本論壇時先表明"我不是台灣人~我來自OOO",否則你的文看起來很像是
喝酒宿醉或是吸毒 ...

我使用的顯示卡是 XFX GT610 1GB RAM , 放在藍色插槽

网友D:
我研究一下~~~~~~

插槽要壞不太可能,USB卡主控晶片也是大廠的,目前你已經卻認卡是好的。

你ieee1394界面有在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研究一下~~~~~~

插槽要壞不太可能,USB卡主控晶片也是大廠的,目前你已經卻認卡是好的。

我沒有使用IEE1394  , BIOS 裏面是開啟了 IEE1394 , 非常感謝您們幫助 !

网友E:
更正先前發表的錯誤並感謝kinblo大大提供的圖。
才發現有PCI-E(PI2PCI412)通道切換晶片。

P35架構下的南橋可使用6條PCI-E通道,並查詢過此板上的IEEE 1394是使用一般PCI通道,不會用到PCI-E通道。
就剩下E-SATA與網路使用固定PCI-E通道,那麼就剩下4條可使用。

透過圖解:可得知剩餘的4條通道得分給兩個黑色的PCI-Ex1與PCI-Ex16(實際上只有x4)使用。
一般情況下(單顯卡在藍色插槽),兩個黑色插槽都能使用任意PCI-E x1的介面卡。
使用雙顯卡或顯卡插在黑色PCI-Ex16上,切換晶片就會自動關閉黑色的PCI-E x1插槽。

回歸重點:
小弟有先查詢網路上,是否有相關的問題。
介面卡插入並進入系統後,裝置管理員跳出的無法驅動是資源衝突嗎?還是其他錯誤?
有試著裝過顯卡、USB_3.0卡兩者之外的介面卡嗎?

楼主:
在BIOS裏面未關閉這兩個功能前出現無法啟動情況

設備名稱 : Renesas USb 3.0 可廷伸主機控制器

已經測試成功 , 把E-SATA 及 IEEE1394 關閉後 , 放在PCIE-X1 就能成功使用 !
只是關閉 IEEE1394 好像還不足夠 !

謝謝 , 這裡真是一個不錯的學習地方 !

楼主:
但是有一個問題 , 就是重新開機 又再次無法啟動 設備 !

不論放在PCIE-X1 或 PCIE-X16 在BIOS 裏面關閉了IEEE1394及ESATA  也是無法啟動 , 只能成功啟動一次 , 各太太認為是甚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正先前發表的錯誤並感謝kinblo大大提供的圖。
才發現有PCI-E(PI2PCI412)通道切換晶片。

試著裝過顯卡、USB_3.0卡兩者之外的介面卡嗎?

沒有安裝其他的介面卡 , 只有這顯卡、USB_3.0卡

网友:
網路有相關的狀況案例,都是與內建USB衝突產生無法啟動,剛好佔用了同一個資源。
不如試著重新安裝系統,讓系統在安裝過程自行重新分配資源。

另外,有在圖上看到讀卡機(Card Reader)的裝置,先不裝上來減少資源使用的問題。

网友:
應該是E-SATA橋接晶片佔用PCI-E 的一個通道...
IEEE1394不用的話控制器給它關閉好了....

楼主:
我感覺黑色PCIE-X1 或 PCIE-X16 槽 接觸不良 !
因為每當我能啟動一次後 , 一是無法啟動 , 一是連裝置名稱也看不到 !

RE :  KKP

我已經在BIOS 設定 使用4個USB 及 拆下讀卡器裝置 , 在USB3.0卡 放置在 PCIE-X1 或PCIE-X16 也是重新開機無法啟動或連裝置名稱也看不到 , 另外重裝WINDOWS 10 , 我是WIN7 升級 WIN10 請問升級版怎樣重新安裝 WIN10?

RE: a471

我己經把BIOS 內置音效卡 , 網絡卡 , ESATA 及 IEEE1394 關了 也是放置 PCIE-X1 或PCIE-X16  無法啟動

今天測試這裡 , 因現在夜深 !

网友:
你怕插槽接觸不良,那可以在火牛拔除插頭系統斷電的情況下用東西"劃一劃插槽口"...

例如用吃東西的竹籤(串東西)......

看能不能清除插槽金屬接觸點上的氧化物...

楼主:
請問會否是黑色槽pcie-x1 及 pice-x16 固態電容壽命是否完結所以不夠電壓啓動 ?我重裝win7 也是無法啓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會否是黑色槽pcie-x1 及 pice-x16 固態電容壽命是否完結所以不夠電壓啓動 ?我重裝win7 也是無法啓動 ...

如果你有相當程度,你可以檢查PCI-E插槽上幾個重要的訊號看是否正常~~

如果沒那程度你就勉了~~不然還得額外花錢買裝備

网友:
我看了一下技嘉P35+ICH9R規格且有兩條PCI-E X16的主機板產品資料....首先
1.廠商會開宗明義的跟客人說"裝了第二條PCI-E X16插槽後其它的X1插槽會不能用"
因為它們是共享PCI-E通道的...
2.大家設計很類似,都是一個網路晶片與一個SATA類控制晶片各佔用一個PCI-E X1通道
這代表南橋只剩下4個PCI-E通道可以用,要是有一條X16插槽那其他的X1插槽肯定不能用。

但我很好奇如果X1插槽上裝卡了,那X16插槽還能用嗎?~若能~那是幾通道介面?~X3?

你要先釐清你的問題是~~~卡被系統給偵測到了無法正常運作?~~~~還是系統根本就無
察覺這張卡的存在?

前者代表系統看得到它卻無法正常工作(也許是沒配到IRQ),後者則可能是硬體有故障系
統根本偵測不到。IRQ沒配到可能是你BIOS設定問題..

楼主:
哪你能看懂誰IRQ 是關於pice-x1 或pice-x16嗎?

网友:
你隨插即用功能沒開啟~~~Plug & Play O/S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