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已DIY製作,車上轉5V充電器 ,卻不能充 Iphone手機

楼主(2016-07-09):
插上燈會亮,插iphone 6s,不能充電

這是我參考別人的電路圖,可以貼嗎,打Xxx的是我主機板沒有裝那個東西,

网友A:
apple系列的要有充電辨識電路

另外手機充電  不建議用線性穩壓   功耗太大了   我本來也是用線性穩壓器來做降壓  後來廢掉了   改用LM2596  跟XL4006  MP2307
DC-DC Converter

网友B:
1.iphone 充電檢測電路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eed-an-iPod-iPhone/

2.你用 7805 轉 5V啊~散熱片要裝好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e系列的要有充電辨識電路

大大,我功課不太好,你這說,我不懂

网友:
用7805最好並聯4顆來用!!

不然很容易燒壞

楼主:
7805並聯4顆,怎麼並

网友:
iOS 裝置的充電器要有辨識電阻才能讓 iOS 裝置以正確的電流來充電,看下圖比較快。

以 0.5A 來算 (12-5) Vx 0.5 A = 3.5W,7805 要能散掉 3.5W 才行,用 DC to DC 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phone 充電檢測電路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Modify-a-cheap-USB-charger-to-feed-an-iPod-iPh ...

我有繼續看下去,看到其它網路了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3751943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3897177374

用這種比較實際些!!

補充內容 (2016-7-12 03:13 AM):
價格不高,而且穩定,7805自製的,光成本會超過這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pple系列的要有充電辨識電路

可是 IPHONE 手機插在電腦上可以充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 IPHONE 手機插在電腦上可以充電啊~~

USB D+ D- 有接提升電阻,所以能充電,但只會用0.5A慢充,依照APPLE的偏壓即可辨識是變壓器充電,充電比較快速。

Android手機也有類似辨認機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IPHONE 手機插在電腦上可以充電啊~~

基本上只會依照標準0.5A 來從USB插座取電而已
除非有的支援快充的筆電或是個人電腦 才可以支援更高電流的輸出
基本上電腦的驅動程式會跟apple系列的說它能提供多少電流以及支不支援快充

那實際上要測量才知道它吃了多少電   不是看手機上面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 D+ D- 有接提升電阻,所以能充電,但只會用0.5A慢充,依照APPLE的偏壓即可辨識是變壓器充電,充電比 ...

所以除了線的問題, 秘密在充電器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除了線的問題, 秘密在充電器裡?

沒錯,手機充電變壓器USB接頭 D+ D- 不是空接,android手機充電器最常見的是 D+ D- 短路,代表可以用1A來充電,現在快充規格又出來了,可能又有其他辨識機制,但不外乎是利用電阻分壓來區分充電能力。

很早以前開始,DELL、HP筆電充電器還內含辨識晶片,與筆電相接的DC接頭中央多出一根針,這根針就是用來傳送晶片識別碼,以辨別充電器是65W還是90W,以此來控制充電電流,拿一般筆電變壓器修改接頭插上去就是不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