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正確名稱?

楼主(2016-07-09):
請問痞酷友此元件規格(1水泥電阻?及2高壓電容?)
不知道有無可買到的管道及辨識元件規格Datasheet之類
感謝

1水泥電阻?

SD
1D
SD
1KV22

网友:
還需要實際位置 與周邊電路做判斷

1 看起來電阻   功率型線繞吧   應該是檢流用途

再來就是Y電容了

网友A:
Item 1 是 akaneohm 的 FWF Series Cement Type Wirewound Fusing Resistors

http://www.akaneohm.com/products-data-eng/fwf/

Item 2 應該是 Murata 的 DES Series High Voltage Ceramic Capacitor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u ... hVoltageCerami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em 1 是 akaneohm 的 FWF Series Cement Type Wirewound Fusing Resistors

lazy104大
感謝您的資料
看了之後,小弟要到拍賣網站買到這IC也至少有名稱可找
感謝您

网友:
謝謝3樓的資料,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