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技嘉GA-M52L-S3 BIOS電壓

楼主(2016-07-09):
電腦這幾天沒開機..就掛掉了...量了一下電源供應的部份,用古早的除錯卡,3.3V/5V/12V 再PCI除錯卡都有顯示燈號,排除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有跑碼.由於是很久以前的除錯卡,一開始是顯示C3,可能是記憶體部分的問題.但由於太舊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參考作用...
便開始找主機板的可能問題處..供電MOS沒有燒燬,都有輸出,後來發現BIOS的上方,有一排阻氧化,有八隻腳,因該是四組成雙,最右邊的一組開路
找了廢主機板,標示882(8.8K)的排阻 換上去以後,除錯卡變成跳A2
由於開路的部份是接到BIOS的第三隻腳,看資料因該是WP(寫入保護)
BIOS的IC是使用MX25L4005,從技嘉官網抓了F9A的軔體(也就是原本使用的),燒進去就可以開機了
但重開就維持除錯卡A2的狀態(都沒有蜂鳴聲)..拆下來重燒,裝上去又可以開機,然後重開(未斷電)就又不行了..
有點懷疑是不是BIOS也跟排阻一樣故障了?手邊也沒有多餘的BIOS蕊片.想問看看各位前輩先進的見解
無法開機的時候,BIOS各腳位電壓,VCC是不是有點過高?或是某電壓腳位有問題
第一腳 4.13V
第二腳 3.45
第三腳 3.25V(這源頭的排阻有開路,已更換,是WP腳位)
第四腳 0.03V
第五腳 3.59V
第六腳 1.93V
第七腳 3.59V
第八腳 3.59V

网友A:
CMOS電池有測量過嗎
這是電路圖密碼是rmadept
GA-M52L-S3 V1.0.pdf (959.64 KB, 下載次數: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測量過嗎
這是電路圖密碼是rmadept

水銀電池確認還有3.1v,非常感謝提供電路圖檔!!,
可以慢慢跑線路了
我在想是不是bios的某腳防寫入電壓可能故障出錯,倒致開機復位以後,整顆bios鎖住
因為有嘗試把bios拆掉直接開機,跑馬卡也是顯示A2
重燒裝入又可以開機,但重開又不行啦~A2一樣出來~
前端電阻8.8K算是滿大的要燒掉不容易,可能BIOS有內傷(但是用燒錄器都可以抹除重寫..有點難判斷...買顆新的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測量過嗎
這是電路圖密碼是rmadept

感謝獅子魚前輩~~已修好啦~~可喜可賀 省了一筆破財費..(本來已經在找中古主機板了..XD)
除了先前抓到的8.8K排阻燒毀,另外就是水銀電池換新以後就解決了
用電錶量的不準..電壓確確實實有3.1V
買一顆國際牌的CR2032換上去馬上就開機了...那顆電池真的是王八蛋阿XD
後來再測量一次BIOS正常的開機電壓做記錄
正常的時候
第一腳 3.2V
第二腳 1.5V
第三腳 1.1V
第四腳 0V
第五腳 2.5V
第六腳 0.8V
第七腳 2.5V
第八腳 3.2V
跟不正常時比較,第一腳,兩腳,三腳,五腳,六腳,七腳,八腳 電壓皆有改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前輩~~已修好啦~~可喜可賀 省了一筆破財費..(本來已經在找中古主機板了..XD)
除了先前抓到的8. ...

恭喜完修.主旨若還能修改.請加上已解決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