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R6850 1GD5 OC如何下手維修??

楼主(2016-07-10):
文書作業都OK,但一玩3D遊戲就突然畫面亂跳,甚至死當
本來不管他,但現在不玩遊戲,也會突然這樣

要如何下手維修??
我只會傻傻用二極體檔或歐姆檔,量量電晶體或電容
這種問題會是GPU晶片冷焊嗎??

网友:
這問題傾向記憶體顆粒或核心晶片故障居多...

网友:
GPU空焊了呗.先清除GPU附近灰塵.乾燥處理後始用正確的溫度曲線迴焊即可修復.

网友:
我的也是同一張顯卡
時常會突然重開 並在BIOS顯示
a hyper transport sync flood error occurred on last boot
送去微星 跟我說顯卡好的 原卡退回
我的情況跟樓主相反
跑3D還蠻正常的
會重開都是在上網時
會不定期在開啟影片時黑掉重開
換過各種版本驅動 原廠光碟的也有
都一樣會重開

网友A:
這卡挺準時的.....
周六......也一個客人來維修電腦...
一樣是這一張 微星 R6850-PM2D1GD5/OC
只是他比較慘,BIOS時就垂直線條,進不了桌面
匆匆忙忙換張顯卡,就留下這張屍體給我
下班前我也拿了熱風槍,隨意給他烤了一下GPU
上機BIOS中,垂直線條就沒了(要下班了就沒在測下去)
想說周一上班再來給他,加加助銲劑,好好的給他大烤一下
看它還能撐多久......
應該跟你的狀況差不多

補充內容 (2016-7-12 12:41 AM):
7/11周一報告
經加助銲劑+熱風槍恆溫上300度,下180度,烤了3分半
是OK的,可以用
以前 NVIDIA 7300~9600最長撐個1~3個月而已...
不知現在的錫球,有沒有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卡挺準時的.....
周六......也一個客人來維修電腦...
一樣是這一張 微星 R6850-PM2D1GD5/OC

禮拜一,再來試試拿熱風槍烤烤!!再跟大家回報^^"

网友:
此卡多為彎板脫焊不建議用熱風槍烤,那只會加速它的死亡..

网友B:
請敎 leonlp001 大大 :
脫焊不建議用熱風槍烤,那該用什麼方法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敎 leonlp001 大大 :
脫焊不建議用熱風槍烤,那該用什麼方法呢 ?????

去買一張二手的

請人重植晶片.......

网友:
說真的

個人一直認為不要用熱風槍去凌遲顯卡GPu

放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卡挺準時的.....
周六......也一個客人來維修電腦...
一樣是這一張 微星 R6850-PM2D1GD5/OC

很久以前我己經貼過文說過了......

無鉛的斷開後會有一層化合物,這會造成重新加熱也無法再焊上。。。。

至於有鉛的,好像會被焊油去除氧化後重新焊好。

至於加熱又可以用一段時間,則是熱脹泠縮變形後使接點暫時碰到。經過一段時間熱脹泠縮後又斷開了。。。。

用熱風槍是沒用的。。。。。

网友:
當然用BGA迴焊台修喽.正確的迴焊是要晶片底部錫球全部融化後約15秒-30秒.您用熱風槍是很難辦到的.就算真的用熱風槍吹到熔點相信底板沒爆晶片也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