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鑽牆電鑽夾頭疑問?

楼主(2016-07-10):
職業鑽牆為什麼都用四溝夾頭,自動夾頭如果來拿當職業用有什麼缺點?如果是鑽水泥牆洞最大只有30mm不鑿的前提下,一定要用四溝?

請痞友們解答謝謝!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水泥鑽只要能夾得住,你要怎麼配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水泥鑽只要能夾得住,你要怎麼配都行!

因為工作上需求,同事都建議用四溝,但是大都鑽洞最大只有30mm!

网友:
看你要鑽什麼壁,有兩種,水泥,磚頭,圖二,四溝比較好用,我這業餘的,就用那種了,正確說法,我都有買了,鑽多大跟鑽多深,也是個問題,不知道你的職業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工作上需求,同事都建議用四溝,但是大都鑽洞最大只有30mm!

你說的是否是最大的鑽孔直徑,還是可夾的最大直徑!
可鑽的孔大小和這應該沒關係吧!我之前的工作常要鑽四分或六分的洞以配水管,我都是使用快速更換鑽頭的夾具機種!

楼主:
謝謝回覆!是最大的孔徑,快速更換鑽頭的夾具機種也是四溝夾頭?

网友:
四溝夾頭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於那四溝
一般的三夢夾頭夾的是圓的,阻力大的時候容易打滑,要鎖很緊;
四溝不會打滑,不用鎖,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不過鑽牆的話,震動功能,應該更重要。
現在的房子可能沒什麼差,若是30年以上的老房子,可能就差很多了。

网友:
用圖一是三爪夾頭,用來鑽牆壁的話容易脫落,不建議鑽牆壁,以上是我的看法

网友:
自動三爪夾頭,用來鑽牆壁的話容易脫落+1

网友:
用自動三爪夾頭也能拿來鑽牆但是不能開震動。
關鍵就是震動電槌功能,自動三爪夾頭很怕震動會慢慢鬆脫,所以電槌震動就需使用四勾夾頭。

网友:
喔~原來如此,小弟又學到知識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提供。

网友B:
像我之前也沒什麼專業的工具~只能用變通的方式...
直接用電鑽去夾這種頭
來打洞~發現還滿好鑽的~
但缺點~~
1.不能鑽太快..三不五十要拿下來.散熱一下~
因為不像專業的..可以直接加水散熱~

2..速度.也不能太快..位置也要正點..才不會偏掉..三不五十也要清掉鑽下來的水泥
不然鑽頭卡到 .光電鑽的扭力  會不小心扭到手

3.薄牆壁比較好打..厚的..鑽頭的長度不夠~~要像鑽掘機TBM 2頭互鑽~才會通..呵呵~

這是我最近使用的心得......給大大參考參考參考~~

网友C:
to windows7878 大大
你那個是圓穴鋸,水泥的話真的要散熱好,不然那個頭,很快就燒毀了。
好像在水泥上要挖大一點的洞,除了用洗孔外,若薄一點牆,這是忽是,比較好的方法了。

在給合各大大所說4溝及3角夾頭之差別:
  若夾頭是新的,且牆不是太硬,用3角夾頭是可以,但是燃燒壽命的作法,畢竟3角頭主要是用來 高速旋轉的-->鑽金屬類的。-->只是不懂為什麼一 堆3角夾頭的電鑽還設計有震動的功能。

而4溝,因溝槽關系所以鑽頭不易脫落,且轉速不快(不易燒毀),畢竟要鑽水泥是靠敲擊和旋轉,慢慢擊破在將廢料旋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我之前也沒什麼專業的工具~只能用變通的方式...
直接用電鑽去夾這種頭
來打洞~發現還滿好鑽的~

這不是在鑽薄鐵板的(有彈簧)? 也可以用來鑽水泥牆? 鑽頭好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windows7878 大大
你那個是圓穴鋸,水泥的話真的要散熱好,不然那個頭,很快就燒毀了。
好像在水泥上要 ...

呵呵~真的..
因為沒有比較專業工具..
剛好公司有這種.就拿來試試~
結果.是還不錯..
沒事.拿下來加水散熱一下..清除鑽下來的東西~
窮人家的便通方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不是在鑽薄鐵板的(有彈簧)? 也可以用來鑽水泥牆? 鑽頭好厲害!!

對啊..但彈簧部份.跟鑽頭要拆掉..剩下那個鎢鋼頭~
如果..鎢鋼頭後方圓柱....夠長..
我那時.因該就可以一次鑽過四分牆(紅磚)含水泥..
洞就會比較直線點..可惜的一點..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我之前也沒什麼專業的工具~只能用變通的方式...
直接用電鑽去夾這種頭
來打洞~發現還滿好鑽的~

這種鑽頭大多是用來鑽鐵或白鐵,鑽比較大孔用的,要想耐用些,最好邊鑽邊灑些水,我以前都是用濕毛巾邊鑽邊擠毛巾滴水來冷卻
中間的那根是可替換的,用白鐵的較耐用!否則很容易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鑽頭大多是用來鑽鐵或白鐵,鑽比較大孔用的,要想耐用些,最好邊鑽邊灑些水,我以前都是用濕毛巾邊鑽 ...

沒錯..大多用來鐵或白鐵,所以..沒事.就拿下來過個水一下~
以免過熱...
但中間那...我沒用拔掉.. 比較沒有萎掉這問題XD

网友:
配備3爪夾頭的電鑽,只要有震動功能就能鑽水泥牆,但是鑽頭越大,鑽洞時阻力越大,越容易鬆脫,換鑽頭也比較費時。四溝鑽頭震動功能是藉由往復式活塞,前後推吸空氣,帶動另一側之撞鎚,撞擊鑽頭,鑽頭插孔用久了,會有擴孔現象!

网友:
你說的大概是3MM  1/8  水泥螺絲 , 30MM已經不是這種小傢伙在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像我之前也沒什麼專業的工具~只能用變通的方式...
直接用電鑽去夾這種頭
來打洞~發現還滿好鑽的~

業餘使用少可將就,如職業用最好買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業餘使用少可將就,如職業用最好買合用的。

是的..職業還是真的要買合用~~
我這幾百年才用到一次...呵呵~~

网友:
鑽較大的洞要分二段使用,先鑽小洞.這樣工具才不會坏掉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