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無法關機....求助

楼主(2016-07-10):
電源版與主板
進入螢幕保護程式時就呈現紅.白.綠.藍....等等顏色
動過滑鼠後就回到正常畫面
上電沒開機就直接出現畫面
螢幕上的按鍵都無反應.也不能關機
請各位大大給我指點.....謝謝

网友A:
按鍵板檢查一下按鈕
電源板確認一下輸出電壓,電容換一換。

网友B:
這一款的按鈕有點容易死,家裡兩台微動開關都壞光了,換了一台,另一台還懶得處理

這微動開關是立式的,比較特殊,還特別上網去買

可以拆開來手動短路來模擬按鈕試試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板檢查一下按鈕
電源板確認一下輸出電壓,電容換一換。

原先是電容爆漿.電容已換過.
至於開關是特殊的.找時間再試試...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款的按鈕有點容易死,家裡兩台微動開關都壞光了,換了一台,另一台還懶得處理

這微動開關是立式的,比 ...

你得情形與我這台依樣嗎?
找時間試試.....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