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國際牌液晶電視-遙控維修

楼主(2016-07-11):
看這隻遙控有點可惜,想辦法修好那個電源按鈕,因為這種按鈕是所謂的"碳膜"接點,軟軟的按鍵上面會有導電材質,再按下去的時候就會接觸到電路板,讓電路導通動作,但整個電源按鈕孔的軟膠都已經不見了..想起來以前有看過微波爐的按鈕也是軟排線跟碳膜觸控,導致無法維修,就有高手用硬式的按鍵去改整片按鍵版,所以我也來稍微小改一下,讓這隻遙控能夠再生
先分解遙控,然後露出電路板,拿出作模型用的鑚口手工具,打出四個洞,插入硬式按鈕
然後焊接兩端,測試以後成功啦~
只是有點醜~把露出來的按鍵部分剪掉
再接個膠帶防水~~以後我就多一隻可以測試用的遙控了~~完修
耗費成本按鈕一顆2元
這種遙控使用了24C02,一拆解用了什麼材料一目暸然

网友:
聰明+利害 這樣的修法也能想到,佩服, 讚嘆不已

网友: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

网友:
好長的一根ㄚ

网友:
好聰明的方法,學起來.....
應該有短一點的開關吧~~~~
就不用裁了n_115|

网友:
和我的遙控器一模一樣..

楼主:
越長越好(X),越粗越好(X)
會教壞小孩~~

网友:
厲害,厲害我又多學一招,這個論壇的大大個個都是臥虎藏龍。

网友:
聰明的方法

网友:
恭喜jazz00040大完修

网友:
呵呵呵   真是好樣的~~~~~~~

网友A:
厲害
這樣也行
佩服
但是要注意使用遙控器時手的溼度
一般遙控器上面按鍵版沒破  有的會請喝湯 喝茶 或 手濕濕的就去按 肇成線路板濕濕的(會漏電殂法使用)
最好在按鍵跟上蓋旁 打上一層薄 矽利康 防水 (矽利康乾後 會有一些彈性)

网友:
厲害!一柱擎天~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這樣也行
佩服

其實可以用更薄的貼面型按鍵.就不會這樣突出來一根了...剛好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
本還是想剪一小塊透明的塑膠墊在上面,不過人就是懶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可以用更薄的貼面型按鍵.就不會這樣突出來一根了...剛好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
本還是想剪一小塊透明的 ...

恭喜完修,應該用貼片型的比較不會壞外觀。

网友:
又學了一招了...恭喜完修

网友:
軟墊沒破,塗點導電膠比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