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 tl-32ls500d 32吋 全屏拖影維修

楼主(2016-07-12):
故障情況:全屏拖影而且顏色暗淡快變黑屏,背光及開關機控制都正常~

處置:
1.一般來說,看到這種畫面,幾乎可以判定屏有問題,但小弟不死心因為有修復過這種故障,之前有發過相同故障的文章,這台本身沒有TCON邏輯板,檢查列驅動板(有FPC那張,對岸稱謂,還蠻合理的),各測試點電壓也都正常,搞了三四天正準備放棄了說...

2.小弟不死心,無意間逛對岸論譠說白屏也適用這個方法,主要原因可能是面板內部VON(VGH打這個應該比較看的懂是什麼電壓值)斷路,導致拖影白屏現象發生...

3.小弟照的圖不多只有六張,電視修復後才想起故障照片要拍...來不及了.....難不成要把焊好的點再解焊~~~~呃,但這些都不是重點,怎麼把它搞定才是重中之重......

4.屁了一堆好像還沒開始講怎麼弄的說...............下面就直接以圖來說明

面板左右大部份都有FPC軟排,如果沒有可能就無解了,但印象好像還是有接點可以測試,但無法用焊的只能想辦法用粘的

拆到 TAB 把各測試點使用刀片把上面的漆刮除,不要刮太用力,要輕巧否則其他的地方也刮到銅箔,到時焊接就慘了,所有接點都會連在一起

各位有注意到嗎?其實我的面板是朝下的,因為TAB軟排測試接點在面板背面,所以要讓面板朝下放置請小心輕放,開機後測試各點電壓如下:

上圖未測量到VON電壓值,所以可以確定應該是面板內部斷路了,要怎麼找到那一個點是VON的點呢?土法練鋼懂吧!!VON飛線過去小弟找了一顆2.2K電阻並聯(因為小弟手上找不到更大的,對岸是用100K電阻,測試完確定後再把電阻移除),一個個點慢慢試,試到影像正常清晰那個點就是囉~~~不過,看過本案例的朋友們就不需要了,VOFF(VGL這樣打會更瞭解是那個點)/VCOM/3.28V(這點應該是DVDD)這些點就不用去接VON測試~~

2.從列驅動板飛線過去測試OK後,開始裝機,測試數小時OK....故障及修復圖就不列出來了,上面那幾張才是重點精華.......小弟覺得蠻神奇的,對岸這工法也太...........不知誰想到的~~~牛逼~

補充內容 (2016-7-12 10:43 AM):
忘記說本案例有三個TAB,找距離列驅動板最近的其中一個TAB來飛線即可~

補充內容 (2016-7-12 02:01 PM):
小弟找了一顆2.2K電阻"並聯" ,並聯二個字有誤,應該是串聯才對,但文章無法做更改,只好在補充這修訂~

网友:
高手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熱情分享!

网友:
這招我之前在大陸也有看到,我也有實驗過一台成功,但最後搞定後才想起我怎麼忘了拍照

网友:
恭喜小冬瓜大完修

网友:
棒棒~超強的~很有實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