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離式冷氣室內外機改線路問題

楼主(2016-07-12):
我有一台室內機供電的室內機要和另一台室外機供電的室外機組成一台分離式冷氣 ,我想用室內機供電的室內機來啓動室外機 , 室內機有 L.N(220v)電源和1.2兩個連接到室外機的訊號 ,  室外機有L.N和1.2.3訊號端 ,  請問線路要如何連接.  為何會有這種組合,原因是原本是一組室外機供電的組合,因為室內機冷排破洞所以找了這台室內機供電的室內機想代替,才會有這種想法.

网友:
室內機1-2

室外機2-3
接之前請先確認室內機只有輸出接點1-2為乾接點(不帶電)單純開關接點

或是都改成室外機供電
室內機L-N

室外機1-2

网友:
若使用室內機供電,則室內外機之間的連接線必須使用耐電流高一點的連接線(因用來啟動壓縮機)

网友A:
有室內機的配線圖嗎 ?

有些機種壓縮機啟動繼電器裝在室內機內

楼主:
感謝兩位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室內機的配線圖嗎 ?

有些機種壓縮機啟動繼電器裝在室內機內

网友:
室內機L1 L2 接 220V 電源

室內機 1 接到 室外機 N 跟 3
室內機 2 接到 室外機 L

這樣接可能比較麻煩~

室內機 1 接到 室外機 N
室內機 2 接到 室外機 L

室外機 2 接到 室外機 3

這樣接應該就比較OK~

网友:
以 # 7   fireway 大  說的接一定行
建議用  fireway 大 說的
室內機 1 接到 室外機 N
室內機 2 接到 室外機 L

室外機 2 接到 室外機 3  (用一條電線直接過去即可)

建議 室內機連接室外機 的電線  要 2.0 平方以上  冷氣越大電線要越大

网友B:
幹嘛不換冷排?東元冷排不會難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幹嘛不換冷排?東元冷排不會難買啊

換冷排?願聞其詳,誠心拜讀

网友:
室外機的1-(L)     2-(N)     3-(COM)
室內機的L1-(L)    L2-(N)   1-(COM)
室外機的繼電器線圈是接1跟3
室內機的繼電器接點是接L1輸出

所以改成室外機供電
室內機      室外機
L1------------2
L2------------1
1-------------3
這樣既可
PS:送電之前,請用電表測量看看有沒有短路狀況
以免發生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