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檢測氖燈的好壞

楼主(2016-07-12):
請問如何使用 VC890C+ 數位電表
來檢查氖燈的好壞
我使用蜂鳴檔也不會叫
想請問氖燈的好壞要如何檢測呢?

网友A:
串聯一個100K的電阻,然後再以AC110V做測試.

AC110V → 100K → 氖燈 → AC0V

网友B:
200V以下的高壓電源  要可恆流型
或是用scottwang前輩的方式 我也是這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聯一個100K的電阻,然後再以AC110V做測試.

AC110V → 100K → 氖燈 → AC0V

跟驗電筆的意思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聯一個100K的電阻,然後再以AC110V做測試.

AC110V → 100K → 氖燈 → AC0V

手頭沒有電阻只好先畫示意圖
請問圖中所做的串接方法是否正確
插頭插交流電110V
然後再用三用電表做測量
所得到交流電的電壓應該是0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以下的高壓電源  要可恆流型
或是用scottwang前輩的方式 我也是這樣用的   ...

請問專炸元件大
有上網查了一下
就是指電流不變的供電方式

因為看下面所講跟驗電筆一樣
那不是電池正負極接氖燈
看燈是否會亮嗎?
就能測出好壞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專炸元件大
有上網查了一下
就是指電流不變的供電方式

電壓要夠高

恆流是為了避免流經電流過大

网友C:
氖燈工作電壓約60V附近,用電表測量當然都是開路。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朋友那有一台交流轉直流的電源供應器
他那有氖燈
明天請他調整電壓做測試看看

我再照 scottwang 前輩
所講的測試看看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氖燈工作電壓約60V附近,用電表測量當然都是開路。

謝謝 ysc 大
原來電壓不足
所以無法直接用電表測試

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頭沒有電阻只好先畫示意圖
請問圖中所做的串接方法是否正確
插頭插交流電110V

咦,我有畫電表嗎?
照著我原來的說明接就好.
在你的圖中,左邊氖燈的空腳要接到右邊的線才對喔,然後再把插頭插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我有畫電表嗎?
照著我原來的說明接就好.
在你的圖中,左邊氖燈的空腳要接到右邊的線才對喔,然後再把插 ...

謝謝 scottwang 大
我以為還要經過電表檢測
原來是透過電阻將110v降壓後
再把電傳給氖燈
直接做測試

因為看了你的 AC 0V
所以我會錯意了

scottwang 大 的意思是

AC 110V (火線)
AC    0V (中性線)

形成封閉的迴路
直接上電測試

scottwang 前輩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售的氖燈驗電起子.

省錢小秘招-驗電筆/檢電筆的製作過程分享.

謝謝 scottwang 大小弟我有驗電筆
不過沒有想到
居然也能自製驗電筆

感謝 scottwang 大
提供教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scottwang 大小弟我有驗電筆
不過沒有想到
居然也能自製驗電筆

偷偷的跟你說喔,我想用4個氖燈+4個100K電阻,然後並聯之後做成小夜燈,它應該是超級省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的跟你說喔,我想用4個氖燈+4個100K電阻,然後並聯之後做成小夜燈,它應該是超級省電的 ...  ...

scottwang 大
4顆氖燈來當小夜燈
這可以嘗試看看
只是不曉得亮度夠不夠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
4顆氖燈來當小夜燈
這可以嘗試看看

這個要看你的需求而定,也許有些地方需要加多一點氖燈.
你可以做測試以符合你自己的需求,因為氖燈沒有燈絲,所以它並不會像小燈泡那樣耗電.
想要增加亮度又不耗電的方式就是用鏡子或者鋁薄片或者鋁薄紙(鋁薄紙包裝的飲料,喝完剪開就有了),用反射光線的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看你的需求而定,也許有些地方需要加多一點氖燈.
你可以做測試以符合你自己的需求,因為氖燈沒有燈絲 ...

感謝 scottwang 大
提供用氖燈來做小夜燈的方法

改天有空再去電子材料行補貨
再來研究看看.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家裡牆上開關內的氖燈變成閃爍,這算是損壞了嗎? 開關還是Panasonic的,才裝潢一年而已就變成閃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家裡牆上開關內的氖燈變成閃爍,這算是損壞了嗎? 開關還是Panasonic的,才裝潢一年而已就變 ...

這開關控制哪種燈具?開關指示燈閃爍跟負載也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開關控制哪種燈具?開關指示燈閃爍跟負載也有關係。

就一般LED燈泡,是關電的時候指示燈會閃爍。早期家裡的National開關用了十幾年也沒這樣,我懷疑裝潢的師傅根本拿仿冒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教各位大大,家裡牆上開關內的氖燈變成閃爍,這算是損壞了嗎? 開關還是Panasonic的,才裝潢一年而已就變 ...

挾持別人的版子 ...

网友:
感謝大大們的教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挾持別人的版子 ...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C:
scottwang大的意思是您跟隨別人的帖子發問,另開一帖發問比較妥當。

如果有鎢絲燈泡的話,試著將LED燈泡換成鎢絲燈泡,若開關指示燈還是閃爍,那真的是開關的問題,反之則是燈具所影響。

若確定是LED燈泡造成的,可去水電材料行購買國際牌WNF9986,將WNF9986兩條線並聯在LED燈具電源線上應該可以改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的意思是您跟隨別人的帖子發問,另開一帖發問比較妥當。

如果有鎢絲燈泡的話,試著將LED燈泡 ...

謝謝,我會去試試。我的問題其實並無離題,因為乃燈有可能故障啦,我會去檢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我會去試試。我的問題其實並無離題,因為乃燈有可能故障啦,我會去檢測看看 ...

這個跟離不離題無關啦 ...
離題一般是說樓歪了 ...
這是一個人開一帖問問題的論壇規則啦,你可以把它想一想,再來兩個人,五個人,十個人都把氖燈的相關問題全都塞進這一帖,那會是怎樣的,這樣你該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