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VS151C1GP 不過電不觸發不亮燈

楼主(2016-07-12):
HI 大大門好
小弟網路上找不到相關資料,只有直接下手測量,以下提供測量資料請大大幫忙看一下,接下來該如何處理,謝謝!!
筆電型號:SVS151C1GP
主版型號:V131_M_MB MBX-262 REV 1.1 1P-018701-A011
電路圖:網路上找不到
狀況:插電源無待機燈、裝電池無充電燈、點開關無法開機

電源輸入端測量

PWM IC 測量
標示 1:SN608098 在網路上找不到相關資料但有找到可用ISL6236代替所以直接用腳位圖量跟比較,量出來在30腳位跟29腳位數據有異常。
         isl6236 PDF檔
標示 2:TPCA8062-H MOS 測量出每一個腳位都是0V
       TPCA8062-H PDF

SN608098  測量腳位數據

网友A:
現在應該要查14腳跟27腳EN訊號
把CMOS電池放電或先刷個BIOS看看

网友B:
先查bq725有沒有正常工作

网友:
您好:是否有powersupply 看待機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bq725有沒有正常工作

大大你好,測量如下~
BQ725 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測量如下~
BQ725 PDF

4腳24V沒出來

這是索尼機型用的充電IC,充電控制方式是SMB BUS總線

工作流程是這樣的:給芯片20腳提供一個VIN (電源接口直接過來的)。
給6腳分壓得到2.4v-3.1v內的電壓 (此電壓作為充電IC檢測適配器)。
當20腳得到主供電,6腳得到適配器檢測電壓,16腳應該輸出6.0V的線性電壓,
4腳就輸出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因為隔離保護管G級電壓必須高於導通電壓5V才能完全導通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離保護通過去之後待機線性一般3.3V會出來(因為要提供給後續的3.3V上拉電壓)
充電IC這時5腳開漏輸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腳ACOK是3.3V發送給EC(告訴EC適配器接入)
以上為充電IC開起隔離保護所需條件與EC檢測到適配器基本條件
如何開始充電呢?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 與充電IC 的DAT SMB CLK SMB 並聯到達EC引腳
電池把容量信息與電壓信息等通過SMB總線發給EC
EC檢測到電池相關信息後再通過SMB總線把充電相關指令發送給充電IC  充電IC開始工作

SONY的機器如果不過保護隔離可以考慮先放電在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應該要查14腳跟27腳EN訊號
把CMOS電池放電或先刷個BIOS看看

大大你給的提示號查了相關請大大幫忙看
1.CMOS電池放電過是一樣狀態、BIOS在電池旁有找到是mx25l6406e,但找不到BIOS可重新燒錄
2.開啟控制信號 EN1(14腳位) 和 EN2(27腳位) 是同一個信號是3V5V_EN
就PDF上的數據來看 EN2 = EN1 = VCC (第3角位5.05V),EN2、EN1電壓值沒有出來,但苦無電路圖、點位圖無法確定這2腳位接法.......
3.下方綠色電阻部分邊邊有黑掉.拆掉插電會燒壞其它原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腳24V沒出來

這是索尼機型用的充電IC,充電控制方式是SMB BUS總線

大大你好!!
不觸發情況下是要先讓那一邊IC正常,因就大大門的反應這2個IC輸出值都有問題
PWM IC SN608098(帶換 ISL6236)、充電 IC BQ7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給的提示號查了相關請大大幫忙看
1.CMOS電池放電過是一樣狀態、BIOS在電池旁有找到是mx25l6406e, ...

那顆綠色是電容可以拆下來看有沒有短路說不定兇手就是他
這塊板沒電路圖所以要請板上有修過的大大指導一下要測量哪裡
目前先查BQ725 3腳跟4腳的線路連接到哪
還有那顆CMOS電池有電嗎
不觸發通常都按照上電時序下去查 各家廠牌上電時序不一樣 下面檔案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綠色是電容可以拆下來看有沒有短路說不定兇手就是他
這塊板沒電路圖所以要請板上有修過的大大指導一 ...

ML1220  鈕扣電池量出來只有2.27,正常來說應該要3V......
PS: 放電終止電壓為2.2

网友:
這個我會先查修公共點沒電的問題
也就是BQ725的第4腳為什麼沒出24V
這個大多是連接到前端隔離電源PMOS控制腳

网友C:
正巧-我也剛修好.更換BQ725.提供你參考.也是第四腳無DR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巧-我也剛修好.更換BQ725.提供你參考.也是第四腳無DRV

BQ725你是用熱風槍上吹還是下吹取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巧-我也剛修好.更換BQ725.提供你參考.也是第四腳無DRV

大大你好!!
是如何判斷是BQ725出的問題,還是先換了在說,期待大大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BQ725你是用熱風槍上吹還是下吹取下的呢?

超人大.小顆的.上吹就行.旁邊要稍為遮一下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是如何判斷是BQ725出的問題,還是先換了在說,期待大大解惑~

因為沒有圖.我初步測量MOS-正常後.就直接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沒有圖.我初步測量MOS-正常後.就直接換了

大大你好!!
今日有時間往下處理了,重焊後有電壓了但只有0.24,感覺有沒焊好,明日下班在一次看看,溫度好難拿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今日有時間往下處理了,重焊後有電壓了但只有0.24,感覺有沒焊好,明日下班在一次看看,溫度 ...

祝你順利.希望能順利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