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借一條ASUS TF101的USB充電線

楼主(2016-07-12):
小弟撿到一台ASUS TF101平板(無基座)
但是充電接頭是專用的,因為不知這台好壞,想問問住新北市蘆洲附近的網友們幫幫忙可否借一下這台USB測試,應該像這樣子,謝謝!
另外不知道充電頭是不是也要專用的?或是用我的padfone A68充電頭也行?

网友:
Eee Pad USB傳輸線專用的
原廠變壓器所標示的電壓是15V\1.5A\5V\2A

网友:
這條只能傳資料,不能充電,要用符合的充電器才行!!

楼主:
我有padfone2 a68的原廠充電器15V\1.2A\5V\1.5A
我想只要借到USB線就可充電了...
我初步研判開機按鈕應該是掛了,按起來的感覺不對!

网友:
祝早日借到充電線~~~~~~~~~~~~

网友A:
我有充電器 充電線 也住蘆洲~ 小的能幫你

网友:
只有線沒用,TFxxx系列必須有15v電源才充的進去,小弟當年試驗行動電源在這型踢過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充電器 充電線 也住蘆洲~ 小的能幫你

好感動阿!!!謝謝~~~
已私訊給你

网友B:
TF101有6.0可以刷
還蠻順暢的
有興趣可以看看
Android 6.0.1 for TF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101有6.0可以刷
還蠻順暢的
有興趣可以看看

謝謝!先借到線,看看是不是好的再來試了!!!

网友C:
不懂? 撿到不是要歸還原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 撿到不是要歸還原主嗎?

回收場撿到!

楼主:
感謝rsz借我線測試,謝謝!
果如我想的只是壞掉開關鍵,搞定了!!!
無意中多了一台平板,只是速度不怎麼快就是了...(目前是用官方韌體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