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省電燈泡75W/220V改110V

楼主(2016-07-12):
三太子吃飯照明的85W省電燈泡操壞了

備份燈泡都是卡細粒的,無三小路用~

找出數年前雷大版主送的兩粒東亞220V大顆的

拆板前,殼蓋要先做標記以利日後回裝

220V改110V,還多移出四顆零件

照圖接線改成110V倍壓電路,多餘的四顆零件是移出取下的位置
重點:燈泡要能更長壽,PCB上多餘的錫孔要將它貫穿,以利均勻散熱

對準標記的插槽,合蓋回裝

修改後,燈泡規範更正

75W/220V的燈泡改成110V,電功變成84.4W

网友:
哇~放了粉久捏~

网友A:
真是厲害
電器在手隨"三太"操弄
實在深感佩服

三太老大你手繪的那張圖
能不能在拍清楚一點
我看不清楚

謝謝指導

网友:
好厲害!三太子大大n_050|

网友:
well done, 幹的好!

网友B:
之前我也這樣搞過菲力浦T8的電子安定器,還加改3段式電子開關,用到現在也頭好壯壯.
三太子沒順便把電容也換一換?

网友:
重點是....每種220V的燈泡電路可能都有點不同,不知道都能這樣改嗎?  能改成功,真是功力很扎實的

楼主:
雷大是神人,都預知未來三太子會缺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
電器在手隨"三太"操弄
實在深感佩服

110V/220V,就一條線的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這樣搞過菲力浦T8的電子安定器,還加改3段式電子開關,用到現在也頭好壯壯.
三太子沒順便把電容也換 ...

報告斑大,
改過這顆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斑大,
改過這顆是全新的

三太子,
這是我的改法,差別一點點

補充內容 (2016-7-14 12:49 PM):
電容上電壓是相對於AC輸入標示而已,非實際的輸出DC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220V,就一條線的差別

三太老大
請教一下
若是只更改接線方式
那是為什麼還要移除4個元件呢??
請指導,感恩!!

另外有移除元件跟沒有移除,這兩者的差別在哪邊??謝謝三太大大的指導

网友:
請敎各位痞酷大大  .....................

最近家裏有個省電螺旋燈管 23w/110v 燒斷了, 不知那裏有光購 {螺旋燈管} 的店家呢 ???
麻請大大告知,感恩!再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220V,就一條線的差別

請問一下, 以前 110V 我都用 一個電容, 照您那110V的線路, 會產生什麼樣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