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抽水馬達壓力開關

楼主(2016-07-13):
抽水馬達不會動了,可能是壓力開關壞了?

抽水馬達壓力開關5

抽水馬達壓力開關5

那麼小的微動開關,能耐多少電流啊??

网友:
那個彈簧上有個螺絲,其實就是用來調整啟動點用的,也就是利用彈簧的鬆緊來調整微動開關作用與否!
通常是鎖的愈緊,水壓愈大才會啟動馬達,反之若向左旋,彈簧較鬆,比較小的水壓就會微動開關ON, 進而啟動馬達抽水
簡單來說,作用方式和常見RO機的高壓開關有異曲同工之妙!
控制流向:水壓-壓力膜-微動開關-控制馬達啟動!原理滿簡單的
至於耐多少電流,別小看它,一般上面會註明,幾個安培絕對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