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7LG30D - DA 熱機後會反覆開機

楼主(2016-07-13):
此台電視故障狀況為 熱機後會反覆開機然後遙控器無法控制~

上網查了一下,好像沒有幾篇案例~

查詢到的資訊大概都是說"通病"!

在未拆之前 我其實就想應該是 BGA IC不良脫焊~

所以就直接回焊了~

另外一提的就是,此IC回焊太久好像會壞掉,最後只好購買新的IC 更換~

使用設備!

黑晶爐+熱風槍!

溫度大概 下 230~240 上 200~220

土炮設備跟過程我就不拍了~

以下是幾張照片記錄供網友參考!

正面

型號

直接拆後殼

電源板

高壓板

主板

故障點

故障原因
過熱+超厚的導熱墊片 (幹嘛不做散熱片?)

完修來一張!

耗費工時 3H~
打完收工

网友A:
看起來機子有份量都是鐵框,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蠻討厭超級重的機子,光扛它人就先累倒在一邊了,何況還要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機子有份量都是鐵框,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蠻討厭超級重的機子,光扛它人就先累倒在一邊了,何況 ...

恩`

就閒暇的娛樂來說,我看到CCFL背光又大尺寸的都直接跳過~

不過這台苦主是我的ˊ親哥哥......

雖然先讓他把我之前修好又放了幾個月的SAMOP 42吋LED電視拿去看!

這台不修去賣......會被老婆掐死!(抵42吋跟維修料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夫 ~~~~~~~~~~~~~~

土炮回焊其實不太算啥功夫~

只要弄壞個10來片BGA 機板,成功機率就可以超過59%

网友B:
弄壞個10來片BGA花了多少錢 ;!  老婆會掐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壞個10來片BGA花了多少錢 ;!  老婆會掐人~~~~~~~~~~~~~

所以要買20片,然後還要虛報戰果!

唬爛賺了好幾千~

其實都是早餐少吃,飲料不喝,東西少買~

才不會被發現!

其實沒賺啥錢.....

网友:
一次要買20片,不只餓肚子皮帶也要拉緊一點~~~~~~~

网友:
恭喜完修,我連黑晶爐都沒有,BGA離我太遙遠了!

网友:
回焊 BGA這功力高...小的還不會..哈哈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