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簡易快速測試鹼性電池還有沒有電?用丟的

楼主(2016-07-13):
如影片所示,影片後段有電池分解說明為何有這種現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GV7zKEdtU

一目瞭然的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ywsCbWEun8

网友:
所以說拿壞掉的電池丟人會比較痛,是吧!

楼主:
沒電的彈性好,所以應該是有電的丟比較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電的彈性好,所以應該是有電的丟比較痛吧....

錯 是一樣痛n_087|

网友:
妙答!
這是否僅適用鹼性電池,其它電池就不適用了?
像18650這類充電電池呢?

网友:
補充一下,在說明中有適用的電池種類:
This test works equally well for AA, AAA, C, D and 9 Volt alkaline batteries.

楼主:
順便請教一下,
發這篇文時,在下是用"進階模式",然後把"純文字"勾選解除之後,按下"Youtube"的圖形,出現"請輸入第一個參數"對話框,然後把YOUTUBE的網址貼進去,按了"提交"之後,發文.
但是影片並沒有內嵌在文中,反而出現一片空白,這是在下哪裡做錯了?

网友A:
我來測一下:
在youtube 中複製的網址:
https://youtu.be/qrGV7zKEdtU

在痞酷中輸入第一個參數, 也就是上面網址中的 qrGV7zKEdtU。

測試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測一下:
在youtube 中複製的網址:
https://youtu.be/qrGV7zKEdtU

感謝強大,
原來只要輸入最後的那幾個字,在下是把"https....."都貼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