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V3400 畫面下方拖細橫線

楼主(2016-07-13):
三太子太閒,地區同行都會幫忙收集雜症

診狀: AV或CATV收視,聲音正常,畫面兩秒鐘正常
另兩秒畫面下方1/3拖細橫線,診狀時序固定循環

木頭老前輩曾說過:電路接觸不良將不會是固定時序!
所以這台診狀應與接觸不良無關

電視倒置後,故障畫面依然是兩秒鐘循環

T-CON 12V右供屏壓,測量直流為11.499VDC,漣波0.189VAC

倂連一顆220UF/25V電解,屏壓則上升為11.69VDC,0.054VAC穩定

呵呵! 故障隨之排除

回裝

結識痞酷前輩,真是好運多多!
P.S 此機待機時無指示燈,開機時右下方有紫燈

网友A:
所以這台的故障原因是tcon輸入電壓12v漣波過大(話說怎麼不用示波器測量),造成影像有問題~~~謝謝三太子的詳細解說
趕緊抄筆記,又學到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台的故障原因是tcon輸入電壓12v漣波過大(話說怎麼不用示波器測量),造成影像有問題~~~謝謝三太子的詳 ...

每個人逮故障電容的技巧不同。。。。。。。

但個人覺得三太子這種方法比搬示波器簡便多了。

況且,假如電錶夠好,用電錶看得出來漣波過大,那又何必動示波器呢??
反正都逮得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個人逮故障電容的技巧不同。。。。。。。

但個人覺得三太子這種方法比搬示波器簡便多了。

也是這個道理,方便最重要,一般示波器大又笨重~~~

网友:
讚哦!這步好用,要學起來

网友:
恭喜完修,太子爺用算的就知道了,是神蹟!

网友:
三太子大大真是好功夫  .......................

网友C(2016-08-17):
太子爺有提點,捉蟲有時靠運氣,有時看靈感。

看來您不只這兩樣有,應該還有更多厲害的招術!

网友D:
太子大大
漣波 是轉電表哪個擋位 量測的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子大大
漣波 是轉電表哪個擋位 量測的阿

漣波是直流電壓位準上的波動,要用 AC 檔量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漣波是直流電壓位準上的波動,要用 AC 檔量測。

請WOODEN大開釋連接測量方式...

网友F:
哈我回收一台一樣型號
大電容一直燒開機385V 過一分鐘生到58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WOODEN大開釋連接測量方式...

照片裏的兩隻電表已經很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子爺有提點,捉蟲有時靠運氣,有時看靈感。

看來您不只這兩樣有,應該還有更多厲害的招術!

是木頭老前輩開課時
三太子剛好筆記有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我回收一台一樣型號
大電容一直燒開機385V 過一分鐘生到580V

大龍炮超壓爆,PFC迴路異常
電源板貼片面靠近一次側MOSFET(供大龍砲),那顆PFC IC附近,請補張相片

网友:
這我知道lD6599 D

网友:
明天開示波器測看看返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