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2W700B 有聲無影

楼主(2016-07-13):
修了兩家地方都沒修好,後來在淘寶買了T-CON換了還是一樣,後來買A/D主板變成閃紅燈三下循環,請問是面板故障嗎沒救了嗎?

网友A:
SONY的TV不能這麼搞的,具有力的大大教的,SONY的主板要跟面板跑

因為這2個互相有鎖碼,隨便更換是沒用的!!

网友:
真好  讓我再學會一招~~~~~

楼主:
那請問大大有什麼辦法嗎?還是只有報廢一路,如果把晶片互換會不會有效果

网友:
往主板找找看或許是出在主板
我修過好幾台SONY沒畫面有聲音的都是出在主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TV不能這麼搞的,具有力的大大教的,SONY的主板要跟面板跑

因為這2個互相有鎖碼,隨便更換是沒用的! ...

長知識,不知道有互相鎖碼的問題

网友:
多爬文  長知識  謝囉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