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請知道的人告知名稱

楼主(2016-07-14):
找到一個不知道名稱的東西,請知道的人告知名稱是什麼及如何使用它。

紅色是按鈕,透明視窗是紅外線接收器。

网友:
猜一下....
一邊是USB,又有紅外線接收器...

遙控器 ---> 紅外線接收器 <---> USB (一般接電腦)...

用遙控器 遙控電腦!!?? 什麼應用...
再猜一下, 把 "電腦"當 卡拉OK,電視機...等等,應該就需要這樣用...

以上純猜測

网友A:
對ATM按一下會不會鈔票如雪片般飛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ATM按一下會不會鈔票如雪片般飛來?!

現在風頭上,稍等一陣子再來試會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風頭上,稍等一陣子再來試會好些.

搞不好是按一下~~~飛彈會飛出去.......火車、飛機會爆炸......時間會暫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是按一下~~~飛彈會飛出去.......火車、飛機會爆炸......時間會暫停

比較希望按一下能夠判回叫太平島,不想要變成太平"礁"

网友C:
舊型的"電腦遙控器"接收端
還要搭配一支遙控器
當遙控器按下對應紐
接收器即會產生對應的碼給電腦
可於拍賣網站搜尋關鍵字"PC 遙控器"了解更多詳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希望按一下能夠判回叫太平島,不想要變成太平"礁"

更多人希望按下去回到當年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型的"電腦遙控器"接收端
還要搭配一支遙控器
當遙控器按下對應紐

感謝雄爸爸告知

楼主:
網路上找不到與我相同的照片

下圖紅框的部分是可以插入變壓器的母接頭,明天我再拍更清楚的照片。

楼主:
更新圖片

网友:
雄三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