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晶體管測試儀~改用DC12v電壓~

楼主(2016-07-14):
測量電容時,請務必先對電容確實放電,否則一定燒毀。

2015年12月份大屏第四版。

比M8電晶體測試儀更強中文版圖形顯示成品無外殼儀錶。三極管,場效應管,二極體,電阻,電容,電感等統統測試。帶電容ESR測試功能。

功能介紹:

1:一鍵測量操作,延時自動關閉電源。關斷電流只有20nA,支援電池操作。

2:自動檢測PNP和NPN型雙極電晶體,N、P溝道MOSFET,JFET場效應管,二極體,雙二極體,可控矽,電阻,電容,電感。自動檢測引腳定義。

3:測量雙極型電晶體的電流放大係數(B)和發射結的導通電壓(Uf)。達林頓電晶體可以通過高閾值電壓和高電流放大係數識別。

4:可以檢測出雙極型電晶體和MOSFET內部的保護二極體並顯示在螢幕上。

5:測量MOSFET的閾值電壓和柵極電容值。

6:支援兩個電阻的測量,電位器也可以測量。如果電位器調整到它的一端,則測試儀不能分辨中間和兩端的引腳。

7:電阻測量的解析度是0.1歐姆,最高測量值達50M歐姆。

8:電容測量範圍從25pf到100mF(10萬UF)。解析度可達1 pF,電感測量範圍為0.01MH-20H,否則會顯示為電阻,如果電感的直流電阻值高於2100歐也會顯示為電阻。 電容測試時,螢幕上顯示的VLoss是損耗、衰減的意思這個值越大,電容越接近報廢啦!ESR是阻抗,這個數值越小,電容性能越小!

9:可以檢測2UF以上的電容器的等效串聯電阻(ESR),解析度為0.01歐姆。此功能對於檢測電容性能非常重要。 電容測試時,螢幕上顯示的VLoss是損耗、衰減的意思這個值越大,電容越接近報廢啦!ESR是阻抗,這個數值越小,電容性能越好!

10:可以對兩個二極體顯示正確方向的符號,同時顯示正向壓降。

11:LED檢測為二極體,正向壓降比正常值偏高。雙發光二極體檢測為雙二極體。檢測同時發光二極體會閃亮。
以上轉至
2015 12月 4版 LCD大屏 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測量 晶體管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

网友A:
這個還要降壓,直接用9v整流器不行嗎

网友B:
對阿!!  變複雜了!!  移動性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還要降壓,直接用9v整流器不行嗎

因為我這邊很多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阿!!  變複雜了!!  移動性也小了!!

看自己吧~對我而言是蠻方便的~
因為我這也有可調電壓的行動電源~

网友C:
我想應該就是因為手邊沒有9V變壓器,相對的12V變壓器通用性高很好找到,
小弟我也很想改成直接供電,雖然有找到一顆,但輸出只有9V 500mA,不知道夠不夠用
會想改直接供電,是因為零件測量,應該都是解焊拆下後才測量,
小弟我的測試器也都是放在解焊台邊,目前還沒拿到別處使用
總之,感謝分享...您提供的內文中對我測零件很有幫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應該就是因為手邊沒有9V變壓器,相對的12V變壓器通用性高很好找到,
小弟我也很想改成直接供電,雖然有找 ...

9v應該是可行的,如果不行的話你開機就知道了~

网友D:
好貴  用個9.6V的zener diode 搭配個BJT就好了

网友E:
這台耗電量應該不高
所以用ZD+BJT就能解決了

网友F:
1. 考慮環保,用電池實在是下下之策
2. 手上有多的電源變壓器,為何不善加利用呢?
3, 原來的測試儀,使用電池,好似帶個拖油瓶,不方便

樓主這個方法滿不錯的,其實除了12V的適配器(電源變壓器),5V、9V的也應該可以改裝吧,使用DC-DC 來改不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貴  用個9.6V的zener diode 搭配個BJT就好了

不錯的建議,但我主要是手邊有什麼用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耗電量應該不高
所以用ZD+BJT就能解決了

主要是以方便性為優先~感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考慮環保,用電池實在是下下之策
2. 手上有多的電源變壓器,為何不善加利用呢?
3, 原來的測試儀,使用電 ...

因為手邊 一堆 12V的變壓器,
放著也是放著,而且12V變壓器蠻常看到的~
所以就再利用了~

网友G:
根本就不用加裝降壓板,測試器很省電的改成 DC 端子後可以從 DC 7V 到 15V 沒問題。
電源一進來就有一顆 78L05 穩壓,輸入的電壓高低只會影響 78L05 發熱的溫度高低。
最保險的方式是先測量一下測試器的工作電流(我記得只有幾十 mA),只要不讓 78L05 發熱超過 500mW 就好。
來計算一下,假設工作電流是 50mA,500mW / 50mA = 10V,10V + 5V = 15V,只要輸入不要超過 15V 穩壓 IC 就不會過熱。

執意要加降壓板也可以最好在輸出測多加一顆電解電容約 220uF 降低電源雜訊,讓測試出來的數值比較穩定。
用 DC to DC 降壓板一般有兩個原因,需要較大電流與高效率,這兩大優點在這裡都用不上,因為測試器耗電低又改用變壓器供電。又降壓板輕載時效率也變得很低。
如果要用電池供電就要考慮效率問題,最好是連 78L05 都拿掉直接供應 5V。
可以參考我先前改的,3.7V 升壓 5V 供電,不用插電就一顆電池就能用很久很久。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366&pid=68546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根本就不用加裝降壓板,測試器很省電的改成 DC 端子後可以從 DC 7V 到 15V 沒問題。
電源一進來就有一顆 78 ...

我有個問題,那麼為何會顯示如附圖的電壓:
是否電路會先檢查偵測進來的電壓再經過7805穩壓,這好像也不對,電路還沒有工作電壓怎會正常工作呢?

网友:
這顆SOT89 78L05  額定電流是 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個問題,那麼為何會顯示如附圖的電壓:
是否電路會先檢查偵測進來的電壓再經過7805穩壓,這好像也不 ...

你可以去看這測試器的電路(我的連結就有),在 9V 電池端有取樣分壓電阻(線路圖上 R15, R8)接到 M328 的類比電壓輸入側。
先前的版本長期不用會偷吃 9V 電池的電就是這電壓取樣電阻搞鬼,所以第四版改了線路待機電流只有 20nA。
當然是 M328 有 5V 供應時才能開始工作,工作時會先去讀此取樣電壓就來顯示,後面才開始做晶體測試器的工作。

网友H:
Good job! 能夠利用現有手邊的零組件就是DIY的最高價值。
我也改成18650供電。
手邊還有4顆18650,從不蓄電的NB電池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Good job! 能夠利用現有手邊的零組件就是DIY的最高價值。
我也改成18650供電。
手邊還有4顆18650,從不蓄電 ...

是啊……
我的18650也是從筆電來的~

网友I:
既然要外加昇壓電源那就用 USB好了,目前USB最通用!!  我是使用 2個鋰電池(手機電池)給他串聯,外接兩組充電孔,分兩次充電,可能我不常使用吧!! 充電一次用好幾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要外加昇壓電源那就用 USB好了,目前USB最通用!!  我是使用 2個鋰電池(手機電池)給他串聯,外接兩組充電 ...

我是用降壓哦~

网友J:
小弟有個疑問 ? 望各位能解惑 !

1.
既然要改成12V供電  有人提到 ( SOT89 78L05  額定電流是 100mA )
那能不能只改 大一點的 7805 輸出  直接用 12V 電壓輸入 那電流應該夠用吧

2.
那能不能只改成用 手機充電器 輸出 5.0V 500mA 的輸入再經過 SOT89 78L05  穩定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有個疑問 ? 望各位能解惑 !

1.

1.可以  功耗克服  在串聯式穩壓的架構下  電壓輸入想多高就多高  只要是在穩壓系統設計工作範圍內

實際上:
這個晶體測試儀會測量輸入電壓 以前還有些電路在78L05之前  所以可能要先騙過它   以及修改部分元件數值 或是加裝元件
要再多考慮考慮

2.可以從ISP口供電

网友K:
我改成18650方便隨身攜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改成18650方便隨身攜帶

這樣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