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k450-dg 畫面顛倒

楼主(2016-07-14):
畫面顛倒

面板型號

試過重刷程序 但沒有程序,也想從 t-con 著手,但不知如何處理
請各大大不吝指教  3q

网友A:
看過對岸LG畫面顛倒,拆掉t-con上的R24 1K電阻
還有刷主板的程序

网友B:
查了PDF~
tcon 的 pin1 是控制畫面是否顛倒~
您先量一下pin1 的電壓~
若沒電壓就加上3.3V
若有電壓就將線拔除不接~

最好還是查明為啥突然顛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對岸LG畫面顛倒,拆掉t-con上的R24 1K電阻
還有刷主板的程序

ArmsCastle 大:3q
已拆掉t-con上的R24 1K電阻→畫面一樣
但沒有主板的程序

网友C:
是客戶送修的嗎?有處理過嗎?
請說明來龍去脈才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PDF~
tcon 的 pin1 是控制畫面是否顛倒~
您先量一下pin1 的電壓~

fireway  大:3q
pin1 的電壓~0v,加上3.3V→畫面一樣
是對岸買的板﹝同型號﹞

网友A:
那換試試第一腳接地
或是T-CON上的程序換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客戶送修的嗎?有處理過嗎?
請說明來龍去脈才好判斷。

upchome   大:3q
是對岸買的板﹝同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upchome   大:3q
是對岸買的板﹝同型號﹞

先試一下進工廠模式,能不能調整。
方法是同時按電視及遙控器的MENU鍵5秒鐘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換試試第一腳接地
或是T-CON上的程序換過去

ArmsCastle    大:3q
第一腳原本就0v,我是換主板不是T-CON

网友:
那換主板程序哩?

楼主:
ArmsCastle 大:3q
賣家也沒有主板的程序

网友:
如果工廠模式搞不定。
看您的字體還是簡體字,建議刷個正體程序看看。
Software_Upgrade_Guide(Language_English).rar (1.7 MB, 下載次數: 76)

网友:
在台灣上市的機種 要是主機板建議不要去對岸買  程序肯定是不一樣的  呵呵  這塊主機板我有庫存 正常的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原本主板上的程序直接換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原本主板上的程序直接換過去

ArmsCastle 大:3q
兩塊主板的程序晶片不同廠牌,也換過了,結果啟動後沒反映

网友:
小弟這裏有個疑問,大陸的主板和我們的能通用嗎?而且信號格式也不同,大陸那裏用的是pal信號格式,我們這是ntsc~~~~主板用大陸的,確定能接台灣電視的信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