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門遙控器頻率問題

楼主(2016-07-14):
家裡的電動門遙控器因遙控距離變短了不好操控,拿去鎖店檢查調整,原來是頻率偏掉了,可是老闆怎麼調,頻率就是上不去,老闆說因電池不夠電造成,換了全新的也一樣,請問問題出在哪呢??

网友A:
鎖店老闆如何得知府上主機接收頻率?還是有拿一個正常的遙控發射器去比對?每個廠牌遙控接收頻率不一定相同。
遙控距離變短除了遙控發射器因素之外,主機接收部分也可能出問題,或是附近環境有射頻干擾源也會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鎖店老闆如何得知府上主機接收頻率?還是有拿一個正常的遙控發射器去比對?每個廠牌遙控接收頻率不一定相同 ...

當然有帶舊的去比對,老闆調的時候我有在旁邊看,真的調不上去,
舊的遙控器距離較遠,後來配的就沒有那麼好,當然每家做出來的遙控器效能一定會有差別的............

网友:
那顆可調電容!!!!是好的壞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有帶舊的去比對,老闆調的時候我有在旁邊看,真的調不上去,
舊的遙控器距離較遠,後來配的就沒有那 ...

所以調不上去這個不是原廠是另外配的?如果是這樣那是電路設計頻率範圍的問題。

网友:
要看看說明書,有時候是要調可變電容旁的JUMPER,比如280~320,310~350,340~380之類的。

有可能原本頻率就在邊緣上了,加上零件老化就上不去了,可以調一下JUMPER跳到下一級,再調下來。

但是每家設定不一樣,而且鎖行應該也沒有這樣的概念,加上再COPY一隻比較好賺也容易些。

网友:
改變諧振電容的容量
即可改變發射頻率
拿一顆陶瓷電容
看是串聯還是並聯在可變電容
即可改變頻率範圍
通常店家會直接叫你換一個新的
因為價錢也差不多

网友:
以前我做過鐵捲門遙控器的案子,紅色圓圈內的jump 就是在限制可變電容調整頻率的範圍,我記得把jump 全部拿開是4xx MHz的範圍,因為jump 的頻率會重疊,如果可變電容調不到可以先加1個jump 試試。

网友:
這個調不上去,在可變電容旁邊有兩對空腳,jump插上去頻率區間就會變了,插上,插下,或都插,頻率都不同,只是老闆不想幫你弄而已,拷貝遙控器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