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32SR500T 開機三分鐘後斷電 . 無紅燈

楼主(2016-07-15):
CHIMEI TL-32SR500T 開機大概3.5分鐘後斷電 . 無紅燈
這問題板上前輩應該不用5分鐘就完修了
因已答應 ssoss61 大大要發維修文
小弟就寫個簡單的維修紀錄

會斷電完全無紅燈
問題在電源板的機率很高
先來個背板

先來個背板

先來個背板

一上電TNY277溫度很高
手輕觸就很燙
一下馬上斷電
所有電壓及5V都沒有了

一上電TNY277溫度很高

一上電TNY277溫度很高

電源板背面TNY277下板子也黃了

手上只有TNY280
直接取代上去
電容全部換新
順便腳也補焊

上機TNY280微溫
熱機30分鐘TNY280也還沒很燙
找個散熱片加上應該更耐用

撿到軟的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A:
小弟不敢摸說,記得沒錯他的某些腳位有160v的電,怕摸到電到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敢摸說,記得沒錯他的某些腳位有160v的電,怕摸到電到吱吱叫~

我都用指尖碰,一般是不會碰到腳,不過要摸還是要小心一點

网友:
這招有空也來試試看  ~~~~~~~~~~~

网友B:
真勇敢~那顆會爆炸的~!! 被嚇很多次了~!! 還用手摸~軟的是換那顆即可~很多人懶換了無效~是因為週邊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勇敢~那顆會爆炸的~!! 被嚇很多次了~!! 還用手摸~軟的是換那顆即可~很多人懶換了無效~是因為週邊也掛 ...

可能是在公司測試維修久了 , 手進去機器裡都很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