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LEADTEK GTS450 不開機 問題請教

楼主(2016-07-15):
大家好

因為拜讀 lianyich 大大 分享的

技嘉 GV-NX86T256H 不開機維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40132

手邊也有故障顯卡~~但是完全沒慨念維修  索性就按照lianyich 大大

分享的方式下去測~~   看有沒有機會死馬當活馬醫~~也增加點維修知識

我從二手電腦拔下來的顯卡

GTS450    <<<不知道效能好不好 小遊戲的話  (好像比EN9800GT  差一點)

故障情況是~~開機時~~ 顯卡風扇跟CPUZ風扇會轉一下就停

拔開顯卡後~~CPU風扇可以正常開機

這樣我試驗了兩三次~~ 感覺好像插上顯卡電源都被顯卡吸走

所以判斷此卡故障~~

金手指1~9支 不知道測量那個所以就九個都測量

第1支

第2支

第3支

第4支

第5支

第6支

第7支

第8支

第9支

背面感覺圈圈處  會不會有問題呢?

最後仔細查看~~發現下圖紅色圈圈處 好像少了一顆

eson0724大大說 (那顆是原本就沒裝!!)

lianyich大大

給的回覆是

① 關於維修的流程 P. C . R ,這裡有很多資訊,多少做一下功課。

維修的流程 P. C . R  <<<不懂 爬文學一下^^

② 如您所述是電源出了問題!

電源出問題!!~有個方向了^^

③ 把散熱風扇拆下,先量供電的mos,再來測貼片電容,覺得有問題要拆下來量
    …

等等先拆風扇~~

謝謝大家

网友A:
小賴兄,
你這塊比9800GT效能好一些,且支援DirectX11

看你描述狀況貌似12V短路的現象,先量量看各MOSFET有無短路,整板檢查一下有無損件(尤其是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賴兄,
你這塊比9800GT效能好一些,且支援DirectX11

1.你這塊比9800GT效能好一些,且支援DirectX11

原來是這樣n_081|   ~~ DirectX從以前看就知道這是顯卡相關的東西

但還是不知道這是怎樣的技術n_118|     我都用內建的顯示

2.看你描述狀況貌似12V短路的現象,先量量看各MOSFET有無短路,整板檢查一下有無損件(尤其是MLCC)

原來是12V短路現象~~ MLCC 不知道這是什麻? 晚點爬文看看 謝謝大大

量量看各MOSFET有無短路

所以以下這邊的MOSFET 最好都拆下來量測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你這塊比9800GT效能好一些,且支援DirectX11

原來是這樣   ~~ DirectX從以前看就知道這是顯卡 ...

1.若故障顯卡有明顯灰塵 建議先清潔

2.pcie插槽 提供 +12Vbus  +3.3Vbus 電壓 作為初始電壓

  通常 +12Vbus 會用一顆 7805 轉成 +5V電壓 提供hdmi dvi vga介面 的轉換電壓

  先量此處

网友A:
小賴兄,
不知這樣有沒有標錯,這種短路完修的機會很大(除非短路修好還有其他狀況)
你的板子很髒,照D大所言清一清先(不知敢不敢學我,直接用水龍頭沖洗-->不良作法)
MLCC就是你看到板子上大部份的SMD 電容.
MOSFET可先量G、S腳大部份即可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故障顯卡有明顯灰塵 建議先清潔

2.pcie插槽 提供 +12Vbus  +3.3Vbus 電壓 作為初始電壓

感謝大大 圖文解說~~

1.若故障顯卡有明顯灰塵 建議先清潔

好的~~  馬上去清潔~~ 爾後也會記得先清潔

2. 我會再按圖上去測量看看PCI-E的電壓

剛測試時~~我有用二手主機先試機~不開機~然後拔掉顯卡拿去正常使用的主機上

先把正常使用主機的顯卡拔下~換上GTS450~~就發生跟二手主機上面一樣的狀況無法開機

換回正常的顯卡~~正常的主機又可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賴兄,

不知這樣有沒有標錯,這種短路完修的機會很大(除非短路修好還有其他狀況)

感謝大大 圖文標示 指導說明n_109|

不知這樣有沒有標錯,這種短路完修的機會很大(除非短路修好還有其他狀況)

這種短路完修的機會很大        喔!!~ 增強了一點信心^^

你的板子很髒,照D大所言清一清先(不知敢不敢學我,直接用水龍頭沖洗-->不良作法)

我有聽過人家用水龍頭洗主機板~~洗完曬乾 吹乾就好了~~

但我能不能用  "恐怖雷莎"  試試看呢!!~剛去做了清潔

清潔前

清潔後

這樣看得出來有清過嗎n_081|

MLCC就是你看到板子上大部份的SMD 電容.

喔喔!!~ 原來如此

MOSFET可先量G、S腳大部份即可判斷

我能不能問個蠢問題!!!  我要用那個檔位呢?   謝謝

補充說明

我用以下檔位下去測量~~不知道是否正確

均PO上去再請大大指點教導

下圖

紅色箭頭代表電表紅色指針

黑色箭頭代表電表黑色指針

每種都互換測試 看數值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圖文標示 指導說明

用二級體檔就可以了,0.007那組掛了,自用的嘛,用斜口鉗將G,S腳在彎點上去一些平行處喀嚓掉(平行處留一些,誤判時還可接回),斜口鉗要利一點的才不會傷到MOS & PAD,再從D腳加熱就輕鬆解下了,先拆一顆再量看看會不會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級體檔就可以了,0.007那組掛了,自用的嘛,用斜口鉗將G,S腳在彎點上去一些平行處喀嚓掉(平行處留一些, ...

好的謝謝大大的指導n_109|

我再向大大回報進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級體檔就可以了,0.007那組掛了,自用的嘛,用斜口鉗將G,S腳在彎點上去一些平行處喀嚓掉(平行處留一些, ...

報告大大

剛剛焊下來了  過程有點不太順利~~ 烙鐵溫度不夠高

一直調整溫度到400度 才焊下來

原本都用320度左右

先剪腳

剪好腳

經過一番的加溫~~終於焊下來~~有點擔心焊太久板子會有問題

用晶體測試儀器

接著用電表的二級體檔

測得數值也是0.007  所以這樣代表 這一組是故障對嗎?

還請大大再指導 謝謝n_1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剛剛焊下來了  過程有點不太順利~~ 烙鐵溫度不夠高

板子上那顆G-S量如果沒有短路了,那應該就只是這顆GG了,用電表二極體檔量就可以了.
板子只要銅箔沒翹起,就不必擔心加熱壞了.
換過後再把所有MOS的D-S,D-G再全量過一遍確認沒有其他短路.

网友C:
細心究硏!心得滿滿必有收獲.

加油 !   再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那顆G-S量如果沒有短路了,那應該就只是這顆GG了,用電表二極體檔量就可以了.
板子只要銅箔沒翹起,就 ...

回報大大 今天都在外面跑

剛才按照大大的說明

再回去測量~~左邊這顆真的有1.716的數值

但露天看不到好的 M3004D 這顆 MOS

可能要先找材料換上 再測試看看 是否成功~~ 再持續回報

謝謝大大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細心究硏!心得滿滿必有收獲.

加油 !   再加油 !........

謝謝大大 鼓勵~~ 我會再研究看看的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今天都在外面跑

剛才按照大大的說明

QM3004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5516353536

楼主:
讚喔!!~ 謝謝大大n_116|

突然注意到  MOS上面只有 M3004D

大大搜尋QM3004D  <<<請問Q有什麻意思嗎? 謝謝

网友B:
電晶體上 有廠商logo  ubiq  電晶體都是qxxxxx 開頭
http://www.ubiq-semi.com/en-masterpage-upi

http://www.ubiq-semi.com/en-list-upi-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晶體上 有廠商logo  ubiq  電晶體都是qxxxxx 開頭
http://www.ubiq-semi.com/en-masterpage-upi

謝謝大大的解說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