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圖形顯示 Transistor Tester M328晶體管測試儀128*160

楼主(2016-07-15):
全新升級版:
螢幕採用1.8寸TFT彩色液晶屏。
螢幕解析度提高到128X160
關機時間延長到40秒(可隨時手動關機)。
增加開機電源指示燈
介面優化:用各種顏色顯示不同內容。分區顯示主要參數和圖形。
螢幕下方:電池電壓即時顯示
自動關機倒計時顯示(剩餘5秒時為紅色字體閃爍提醒)
表面貼紙改用磨砂效果,比光面耐髒,耐劃傷,手感好另外為方便分銷商、海外電商推廣,程式語言採用多合一設計,可隨意切換(中文簡體、中文繁體、外貿英文)不必重複備貨,減少庫存空間和資金積壓。開機變形金剛畫面按一下測試,下一畫面再按一下測試,就進入語言了,短按切換,長按保存退出

【2016-7-1新版】比M8電晶體測試儀更強M328中文版圖形顯示成品儀錶。三極管,場效應管,二極體,電阻,電容,電感等統統測試。帶電容ESR測試功能。

外觀尺寸:70mm*135mm*24mm

供電:DC9V(需自備9V層疊電池6F22)

重量:0.128kg(不包含電池)
          超越傳統1602液晶顯示版本因為內容少、圖形簡單、英文難記等缺點導致的使用困擾。
新版採用128*160中文液晶屏做顯示。(彩屏)
SMD貼片工藝,回流焊焊接成品(避免套件焊接導致的失敗)
新版為真正成品,實用性強。
測試圖片展示:↓↓↓↓↓↓↓↓↓↓↓↓↓

現在晶體測試儀有出含外盒機種,面板是用彩色的,不過我還沒有拿到手,這種東西怕摔壞,所以我都會用順豐寄,含運費應該在1000元左右,有興趣的會員再跟我說。

网友A:
大姐,若有外殼的幫我留一個,另外這個測試儀,我先前版本買了兩個,測試座品質很差,不知現況有無改善?

网友A:
找了下資料,有殼的是否長的像附圖或是類似!現在的貨,是有殼的嗎? 若是,我要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姐,若有外殼的幫我留一個,另外這個測試儀,我先前版本買了兩個,測試座品質很差,不知現況有無改善? ...

以前也有會員要我代買RT809F的插座,我也跟惠民反應過,他也有向製造商反應,但是製造商回覆那個插座是屬於消耗品,我也不知道現在這台的插座會不會比較耐用?大陸的東西就是便宜,但是應該都不太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下資料,有殼的是否長的像附圖或是類似!現在的貨,是有殼的嗎? 若是,我要一台!

沒有這一台。

网友:
大姐,只要有外殼的就行了!我要一台!

网友:
我也要訂一台,謝謝您

网友:
學姐,登記一台

楼主:
1.cremaker *1
2.bin431 *1
3.ck101 *1

网友A:
大姐,什麼時候開始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姐,什麼時候開始匯呢?

大大,可以開始匯款了,一組1000元,含運總額是1080元,謝謝。

网友:
可以再登記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開始匯款了,一組1000元,含運總額是1080元,謝謝。

謝謝大姐,有你真好,我今天會到 atm 轉帳給你再通知你!
感恩!

楼主:
可以的,請依序登記下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姐,有你真好,我今天會到 atm 轉帳給你再通知你!
感恩!

 ,終於有人說我真好
不然都一直被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有人說我真好
不然都一直被唸.......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想很多痞友們都應該受過大姐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想很多痞友們都應該受過大姐的幫忙!

版大!你到底是那一國的?烏骨雞學姐說她一直被唸是在說我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你到底是那一國的?烏骨雞學姐說她一直被唸是在說我耶!

我可沒說是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想很多痞友們都應該受過大姐的幫忙!

其實痞友們都很照顧、包容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大!你到底是那一國的?烏骨雞學姐說她一直被唸是在說我耶!

............四面楚歌ㄚ

网友C:
請問這台能測頻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台能測頻率嗎

它是在測電子零件的

网友D:
學姊:

我也要訂一台,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姊:

我也要訂一台,謝謝您

大大,可以開始匯款了,一組1000元,含運總額是1080元,謝謝。

网友E:
這應該不會那麼快結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應該不會那麼快結案吧

要買要快喔!

网友:
報告烏骨雞學姐,我只買6台,今天下午會寄出,如果要多買請儘早告知,明天回家.......

网友F:
請問學姐
這台可以像一般電表一樣接探棒
直接線上測試元件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請問學姐
這台可以像一般電表一樣接探棒
直接線上測試元件嗎??

其實這也不難,自己接線接上測試棒不就可以了!
不過若是要接三端點的零件,你兩隻手是不是會不夠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也不難,自己接線接上測試棒不就可以了!
不過若是要接三端點的零件,你兩隻手是不是會不夠用!n ...

謝謝指教
自己接探棒這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例如用接好的探棒
在不拆下電容的情況下直接測已放電電容的ESR值
或者
還是都要把元件拆下來才能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謝謝指教
自己接探棒這我知道

你看看#3 的圖,應該就可以解除你的問題了,很多電容其實都可不必拆下來測試,但是否能測ESR我沒試過,待收到儀器後我再來試試!

网友:
我要一台,然後其它東西一起寄

网友:
我也要買一台,謝謝

网友:
我有買過之前版本的M328晶體管測試儀,不知是否可加購晶體管測試儀通用貼片元件測試轉接板(鍍金板),應該是同一個賣家的產品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7728556.0.0.HUNTtV

网友:
來得及的話 +1 QQ

楼主:
有現貨喔

网友:
晚點會
匯款 謝謝

网友G(2016-08-15):
抱歉,現在跟帖是否還來得急呢?!想要一臺+1,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現在跟帖是否還來得急呢?!想要一臺+1,謝謝!

請收短訊

网友H:
學姐!請問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學姐!請問還有嗎

還有喔!

网友I:
學姐現在自取要前一天先預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學姐現在自取要前一天先預定嗎

我們家大約90%的貨已經搬到倉庫,只剩下當天或近期要出的貨,為了避免白跑一趟,最好還是前一天先跟烏骨雞學姐聯絡好。

网友J(2016-09-15):
這個還有賣?
請問有用過的大大.不知準確度如何?(電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個還有賣?
請問有用過的大大.不知準確度如何?(電容值)

這個還有賣
準確度如何就要請問有用過的大大了

网友K:
很實用可以省時,非衝不可 +1 ,我想要再另買2支痞酷小鐵產,不知是否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實用可以省時,非衝不可 +1 ,我想要再另買2支痞酷小鐵產,不知是否還有。 ...

還有喔,請收短訊

网友L(2016-11-04):
請問還可以訂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還可以訂購嗎?

可以的

楼主(2016-12-20):
引用 网友L:
請問還可以訂購嗎?

可以的

楼主:
現在買這台測試儀的會員都有附轉接板套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62932-1-1.html

以前跟我買這台測試儀的會員也記得來跟我免費索取喔!

网友(2017-02-06):
還有嗎?
這台測試儀可以顯示MOSFET 好壞嗎?
我是新手不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