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視連科VICO DS2行車紀錄器 無法記憶時間

楼主(2016-07-15):
視連科VICO DS2行車紀錄器
購買2~3年了 前陣子開車發現 每次都要重新調整時間
上網查詢 應該是裡面的法拉電容故障了 導致無法記憶時間

每次開機都會跳出設定時間

拆開檢查

發現電容爆漿了
規格是 2.7V 4F

旁邊兩顆也相同規格 一併處裡
從網拍上買3個電容 改成 2.7V 10F

清除電容 清潔機板 採用懶人方式 剪斷腳直接焊上

組裝後 第一次設定時間後 插電熱機約1~2小時
拔除電源再上電 不用設定時間了

完修..

网友A:
我一直以為裡面的電容只用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裡面的電容只用一顆

我一直以為是鈕扣電池....
拆開才發現是這種電容啊

台北光華商場 很多店家沒有這種電容
有問到一家有賣 但是 現貨一顆而已
而且 一顆 $100

所以改向網拍購買

网友B:
大大 . 第三張照片中間那顆電容右邊的腳好像沒焊好 . 怕震動會有裂開的隱憂

网友C:
網拍一顆好也要50.60元左右吧

网友D:
懶人焊法,還真 方便~~
這種電容為什麼這麼貴?????
是規格特殊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懶人焊法,還真 方便~~
這種電容為什麼這麼貴?????
是規格特殊嗎?

因為容量是法拉等級,一般我們都用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 第三張照片中間那顆電容右邊的腳好像沒焊好 . 怕震動會有裂開的隱憂 ...

感謝大大告知...

有全部重新加焊過

經過幾天車上測試都使用正常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拍一顆好也要50.60元左右吧

我買一顆40元

40X3=120 + 60運費 = 180

直接購買 100X3=300

省下120元

可以買飲料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容量是法拉等級,一般我們都用微法..

感謝大大提供這個資訊
我才知道 一般電容是 微法
剛剛google一下
看到這行
難怪這種法拉電容這麼貴...

電容的基本單位是F(法),其它單位還有:毫法(mF)、微法(uF)、納法(nF)、皮法(pF)。由於單位F 的容量太大,所以我們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單位。換算關係:1F=1000000μF,1μF=1000nF=10000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