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Rampage Extreme-

楼主(2016-07-16):
ASUS Rampage Extreme這塊板子~原本都沒問題~忽然無法開機~經過測試~4條記憶體只要全插上便無法開機~反覆測試~發現是DIMM-AS插槽只要有插RAM就開不了機~原本以為是針腳斷了~送修原廠~原來是下圖中的零件故障~只是不知這是什麼東~名稱更加不知道

不知是否有人知道~且好像已找不到這中零件
是否有零件可代替使呢??

网友A:
鉭質電容   燒毀了 也許還在短路狀態 RAM 電壓就因此沒了

楼主:
恩~真是高手~一聽就知原因,但鉭質電容相同的似乎不好找
150uF ?V鉭質電容~?V好像有差異耶

楼主:
請問一下~是以上皆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鉭質電容   燒毀了 也許還在短路狀態 RAM 電壓就因此沒了

鉭質電容好像常常故障...
看到不少文章都是這問題,還會造成過電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是以上皆可嗎

應該是,幫忙加分吧!!

楼主:
可是不知確定與否耶~以上皆可嗎~我不太懂

网友:
以後發帖請注意版規對標題的寫法規定。
謝謝配合

网友:
恭喜!   省下一條大大的~~~~~~~~~~~~

楼主:
請問一下~這有分正負極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有分正負極嗎?

當然 "有"

楼主:
有分正負極,白色條紋端是接正極端

楼主:
技術不好~真是有夠難看
聽說要用熱風槍才可以拔起~但我沒有~只能把壞掉的剪一小塊一小塊的剪下來
最後再用焊的把屍塊焊起來~再焊上新的~可是也不好焊

网友:
如果用刀頭的烙鐵頭堆錫法就搞定了,如果是其它的烙鐵頭,由於愛熱面積小,需要借助除錫帶堆錫也能搞定,關鍵是在周圍貼上耐高溫的膠囊保護好周邊元件。

网友:
4條記憶體只要全插上便無法開機=>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插2支記憶體可以開機囉!! 既然插兩隻記憶體可以開機..那麼我是否可以推斷說你在修理的那個零件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若是你所說的零件有問題,應該是不管插幾支記憶體都無法開機不是嗎!!!!!
我有片技嘉的主機板,4個記憶體插槽只有兩個能開機,插4支記憶體一定無法開機,檢查了一下是記憶體插槽內的針腳..某些針腳位置異常導致該插槽無法工作((應該是被半桶水的維修師傅把插槽的針腳搞壞了))...你的主機板故障情形會不會也和我的主機板故障情況是一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