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套件]UIMeter高精度5位電壓電流表

楼主(2016-07-16):
小弟剛看到狼大的測試文,蠻有趣而且完成度很高!
不過操作稍微複雜!看到那狀態圖...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63781402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2129824943.htm?spm=a312a.7700714.0.0.YWY7gx#detail

网友:
本來是開噴n_102| 直到看到他的商品頁後 我就全刪了n_119|

然後忽然覺得自己買過的電壓電流複用表簡直跟拉基一樣了n_095|   前前後後好幾種有好幾個

有機會買個3~4個回來用   我看到了那個示波器電池倉   那台EDS102CV的樣子  根本沒有充電電路
不過有個好處  這台示波器在主供電上可以說是單電源 給個8V附近的電壓就可以了   更本就是要讓人把它改成移動式的阿   或是車載也不錯   用就用降壓模組降壓來就可以了

回歸正題

這個不錯阿   解析度很高   ADC 看樣子也許像是MCP3421   我手邊 五位以上的表頭很都都是用這顆
這顆裡面有前置放大器  所以小信號也可以採樣的道   接下來就看設計師如何處理在採集的數據了
把無用的數據排出將有用的數據統計運算  最後在顯示

另外像這類高解析度儀表 建議使用獨立電源模組  模塊  來隔離供電
避免雜訊影響儀表

自己用的表頭  電壓輸入也是99V     電流的話則是75mV    所以應用可以非常廣 分流器電流只要在開機時設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是開噴 直到看到他的商品頁後 我就全刪了

然後忽然覺得自己買過的電壓電流複用表簡直 ...
開噴?什麼意思。
我覺得儀器可以慢慢買,買合用的就將少用的送人或是賣掉都可以。
物盡其用,愈用愈高檔。(生產力也要增加才能換更高檔的XD)

電子電路分析我是半筒水...
只是覺得改善後,「錢」景不錯!有量產成更成熟的商品。
這是他Github的專案,有很多PDF檔可觀看。
https://github.com/xjtuecho/ui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