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邏輯板電壓問題求助(面板v260B1 -L01)

楼主(2016-07-17):
請教各位前輩,26吋的電視整個白屏,電視有聲音
有量過邏輯板供電的Vcc為+5v正常
VGL,VGH皆為0V(很怪).. 對地阻抗VGL有36K左右,對地阻抗VGH1.5M歐姆(很大)
拔掉邏輯板與面板的連接排線,再量一次VGH,VGL電壓也都是0V
是不是邏輯板掛點了?但這塊面板查了PIGOO的舊資料,很多人都說面板掛的機率很大...
VGL,VGH在斷開與面板連接的時候也是量不到,比較傾向邏輯板故障...但因為接觸面板故障的經驗很少,怕浪費錢亂買邏輯板
想問問高手們的意見,該不該賭賭看,買邏輯板來換換?

補充內容 (2016-7-20 01:15 AM):
換了邏輯板上的c88會漏電的電容後,已經完修,非常感謝ArmsCastle的資料!

网友A:
有5V或12V到邏輯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V或12V到邏輯板嗎?

有5V

网友:
值得收藏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感謝資料,已實際量測對比過提供的資料
v3.3 v2.5 vcc5v 在邏輯版上都量的出來,u11的第22隻腳也有5v
但就是沒有vgh.vgl的電壓,vcm只有個位數字的電壓(1.2~2.2v之間)看來邏輯版掛掉的機會很大
先上網買一片良品來換換看,非常感謝您的資料阿!!!獲益良多

网友:
值得收藏資料!

楼主:
感謝資料,今天再度對邏輯板作重點研究,原先的vgl,vgh電壓都沒有起來
後來參考這份資料往u11的上方查,發現有一排電容可能會漏電
把三顆電容做記號,先拆第一顆c88,在量就正常了
上電測試邏輯板vgh22v,vgl -5v都出現了,接上排線面板連接,畫面就出現了!!真感動,您的資料很有用
看來我上網訂的新邏輯板只能轉賣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