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路板上的區塊辨別問題

楼主(2016-07-17):
各位版友你們好
剛踏入電子行業
學藝不精的我
研究了一陣子還是抓不到脈絡
只能上來請教各位版友大大們
還請各位前輩大大不吝賜教

這是一個雷射機台裡面使用的高壓電路板
高壓到我用三用電表量測電壓的時候
電表電壓檔燒壞了(這是題外話)

基於不破壞電路板的原則
(有些前輩所指點的破壞性量測
目前還沒有勇氣去嘗試 )
所以另外進行了電路繪圖跟插麵包板做測試

這是電路圖(手繪的很醜請見諒)

這是照電路上的元件數值跟電路圖連接的麵包板
圖中的場效應電晶體為IXTA3N120
電晶體為MPSA44

實際接上機台了
機台有順利上電
可以正常地打發雷射
但是高壓部分並沒有上去
也就表示這電路沒有運作Orz

目前IXTA3N120 跟 MPSA44有直接在露天從大陸買家買到
用電表連接其導通特性判斷是正常的
但是那種圓圓膠狀的電容電阻
我不知道那是怎樣的規格
怎麼查詢
所以是直接抓同樣的電容值電阻值插上麵包板的
想詢問各位版友大大的一些看法
看看能不能找出問題

1.電路圖中這樣的電晶體電阻電容的組合電路
它的功能就是提升放大電壓嗎?或是其他的功用
因為google升壓電路並沒有看到類似的組合

2.電路圖右上有顆電感
但是....因為無法破壞電路板拆下來進行電感值的量測
其外觀也沒有看到電感值的標示
所以我插麵包板是直接先忽略它了...(在電子材料行也沒有找到類似這外觀大小的電感)
會是因為少了這電感的緣故
所以電路就無法運作嗎?

還請各位大大協助幫忙看看
如果有其他需要了解的資訊
我看到我會再進行補充

网友A:
1. 原電路板上每顆零件都有其作用,省略了可能無法正常動作或有副作用。
2. 電阻除了電阻值、瓦特數之外,耐壓值也要注意,尤其這種高壓電路,用一般1/4W電阻替代耐壓可能會有問題。
3. 電容除了容量之外,耐壓也是要注意,看您麵包版上電容小顆很多,耐壓確定跟原板一樣?
4. 高壓或高頻電路不適合用麵包板。

网友:
這電路是否是高壓開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原電路板上每顆零件都有其作用,省略了可能無法正常動作或有副作用。
2. 電阻除了電阻值、瓦特數之外, ...

感謝 ysc 大大的指教

1. 原電路板上每顆零件都有其作用,省略了可能無法正常動作或有副作用。
        這部分就是卡在無法判斷牠的電感值,所以要抓替代品也無從下手,對於電感的使用是第一次接觸,不知大大可有其他建議?或是我可以自己先抓個電感放上去測試呢?

2. 電阻除了電阻值、瓦特數之外,耐壓值也要注意,尤其這種高壓電路,用一般1/4W電阻替代耐壓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不清楚瓦數跟耐壓的相對關係與對電路的影響,而電路板中有使用SMD電阻(220歐姆 0603)耐壓為1/10W,單純想說1/4W有超過其瓦數,才使用這DIP的相同組值測試的

3. 電容除了容量之外,耐壓也是要注意,看您麵包版上電容小顆很多,耐壓確定跟原板一樣?
        跟電阻一樣,找不到同樣規格的零件,對這方面不知道大大是否有建議的管道可以尋找?電容2200Pf有標示耐壓1KV,使用的替代電容有超過其耐壓標準(2KV),不過47pf與22pf就找不到他所標示的6KV耐壓的電容,使用的亦為相同電容值的電容(2KV)

4. 高壓或高頻電路不適合用麵包板。
        這樣子是否我可以把他焊接牽線在洞洞板上?或是layout電路把他印刷蝕刻出來焊接來測試?

因為經驗不夠,又產生了這些疑問,請求指教,謝謝!

===============================
TO  sscheng  大大
以我對這電路板功能的認知,他是用來提升雷射設備所需要的電壓用的,這塊電路板故障的時候,機台會無法運作,或是因為電壓不足,打出的雷射是沒有殺傷力(X)雕刻能力(O)的,目前我接上自己接的電路板,機台有運作的,但是打出來的雷射值是非常的微小,也就是電壓沒有被提升到。
我的能力不足,無法從電路區塊得與使用的元件來分析這電路的功能Orz
可否請教大大是怎麼判斷這電路為高壓開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ysc 大大的指教

1. 原電路板上每顆零件都有其作用,省略了可能無法正常動作或有副作用。

1. 電感用目視判斷不準也不科學,要拆下來量電感值,除了電感值之外也要注意耐電流,不是電感值一樣就可以。

2. SMD電阻用1/4W普通電阻替代沒問題,前面說的有問題是R6這種特殊電阻,原廠選用這種電阻是有道理的。

3. 用2KV耐壓電容取代原本1KV電容沒問題,但用2KV取代6KV肯定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感用目視判斷不準也不科學,要拆下來量電感值,除了電感值之外也要注意耐電流,不是電感值一樣就可 ...

特殊規格
連怎麼尋找都沒有頭緒呢

能看的到的資訊就是上面標示的數值
拿去電子材料行店員也說不知道是什麼
在網路上也查不到類似長相的元件
這樣子還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解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規格
連怎麼尋找都沒有頭緒呢

C21、C22這種電容單位應該是nF.......不是常見的零件拿去問材料行沒有用,他們只認得好賣的東西。

网友B:
請樓主再檢查手繪的電路圖有無畫錯,有些地方不合理例如電晶體的 BEC 腳就畫錯了。
再請補上零件的數值與輸入的電壓,是從高壓變壓器來的還是什麼。

藍色的片狀電阻是高壓電阻,不會漏電或輝光放電,輸出電感旁的是碳精電阻一樣適合高壓電路。
橙色與黃色都是高壓陶瓷電容器,耐壓一定要足夠否則電壓昇不上去。
這些高壓元件一定要用這些零件否則產生不了高壓的。
倒是輸出那隻電感是做扼流圈的其數值不是很重要甚至沒有也沒多大關係。

不知道研究做這個電路有何用意?如果是公司要用的請先去買高壓測試棒 for 電錶,如果是自己要 DIY 的我再教你簡單省錢方式可以測到 10KV。
高壓電路有相當的危險性,樓主有確定在技術不精的情況下去實驗?
原電路板上的每個元件位置都有考究,如果是仿製請直接依樣畫葫蘆原線路板,用麵包板試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耐壓不足)。

氣體雷射電源不會很複雜但有許多訣竅在裡面,一般不會很常見也很少有人去說明線路。
首先要知道有兩段高壓,第一段高壓約在 10KV 附近,就是樓主這個倍壓線路產生的,電壓跟雷射管長度與氣體種類有關。
第一段高壓如果夠高就能將氣體給放電導通了,再來就是由工作電壓約 1,2 KV 來供應,一般是高壓變壓器,這時候就會有電流了看雷射管功率大小約幾十 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再檢查手繪的電路圖有無畫錯,有些地方不合理例如電晶體的 BEC 腳就畫錯了。
再請補上零件的數值與輸 ...

昨天在忙其他工作
所以比較晚回復
真是抱歉
後來去確認MPSA44的規格書
還真的把EBC放反了

補上新圖跟零件數據:
這是用AD10畫的
這是手畫的(超亂)

另外表示一下零件數據:
R1,R3,R4,R6,R7,R9,R10,R12,R13,R15,R16,R18,R19,R21  :20K
R2,R5,R8,R11,R14,R17,R20    :220 (SMD)
R30,R31   :150      為什麼不直接掛一個300歐姆就好???

Q1  :IXTA3N120
Q2,Q3,Q4,Q5,Q6,Q7   :MPSA44

C2.C3.C4.C5.C6.C7.C8   :標示為 222K  1KV    我解讀為2200p
C21  :標示為 47M 6KV   我解讀為47p
C22  :標示為 100M 6KV 我解讀為10p
C23,C24,C26  :標示為22M 6KV 我解讀為22pf

D1:上面標示245,估狗結果是高壓開關二極體,電子材料行買不到,使用IN4007代替
L1:沒有標示

======================================================
輸入的部分從J1過來,量起來是DC約12V

而對於高壓元件的搜尋也是不太順利
duke83大大所說的高壓電組與高壓陶瓷電容器都有搜尋過
高壓電阻是找不到相同長相的,也不清楚他所需要的規格耐壓值需求
所以才會直接以SMD的規格判斷

高壓陶瓷電容也是找對應的容值為主,高耐壓6000V的部分之後會在網路購買了
另外似乎ysc大大說電容值錯誤,所以我把外觀標示的數值也寫出來,可以幫我確認我有沒有算錯嗎

========================================================
回復duke83大
這高壓版是工作上需要用到的,所以會去找找看您所推薦的高壓探測棒來使用Orz順便送修電表
(其實有在板上閱讀了電表修理的部分,但是拆開來看也沒有看到異常的部分)
對於危險也是有做準備避免觸電 為了混口飯吃,踏進這領域了,所以才更要努力學習
根據您所說的,我也使用AD10去畫電路板要自己洗了,但是也是卡在元件的關係
無法畫的很"原汁原味"的電路模樣,在網路上找得快起肖也是沒有頭緒啊

稍為的google了大大提到的倍壓電路
看到的圖跟原理是用二極體與電容組成的
而這電路版似乎是使用電晶體來代替二極體
這樣子最容易損壞掉的似乎是Q7嗎?

就像大大您所說的
這業界真的蠻封閉的
畢竟大家都是靠專業在賺錢的
而使用網路學習也是會遇到瓶頸的
還懇請前輩能多指點提攜小弟了

网友:
D1是稽納二極體,圖中的方向須再更正.

网友:
C22 是 100pF…

可以吐槽的點太多了,以至於不知道怎麼回應這一篇。

如果只是要 cp 這一片板子的話,直接把預算提出來,合適的話自然會有人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忙其他工作
所以比較晚回復
真是抱歉

先回答你比較簡單的問題,剩下的一些問題還需靠你自己來解答。

R30,R31 兩顆串連是為了分擔電壓,因為碳精電阻耐壓比一般碳膜電阻高但還是不夠高,所以用兩顆來串。自己先去找這兩種的差異性。

20K 的高壓片狀電阻不會很難找掏寶隨便找就一堆,只是能不能買到這個規格的現貨,也不要強求一定要找到完全相同的,每家生產商都是不同外觀的。

其實看電路這個電阻的阻值與所在位置也不一定要用高壓片狀電阻,R30,R31 那種碳精電阻也可以代用(如果你買的到),但是使用環境的溼度有受限制(可以整片 PCB 塗 Epoxy 來補強)。

高壓電容的生產廠商也很多,村田或松下製品是比較常見,只要容量正確耐壓足夠就行了沒有特別學問,看不懂容量標示沒關係拿電容錶來量一下就知道不必猜。

建議先去買隻高壓測試棒(內部就只是個大電阻),因為買的人少價錢可能比電表貴不要奇怪,還有測高壓使用便宜的電表就好萬一打壞了也比較不心疼也比故障拿去修理便宜。
參考的原線路板就在你手上,先將幾個測試點的電壓數值量出來,不但可以幫你分析電路以後還可以比對你自己做的線路,這個電路很單純所需的儀器也只有高壓電表。

不合理的地方有幾個,那個輸入電壓怎麼可能只有 DC 12V 線路裡面也沒變壓器怎麼產生幾 KV 的高壓?
電晶體可以當二極體用但是與 2200pF 電容的接法也很奇怪,請再仔細對一下 PCB 的線路是否有畫錯?
傳統的倍壓線路如下,幾個二極體就是幾倍壓,請仔細研究其動作原理再來看你畫的圖。
依照此電路來反推電容器實際耐壓是 1KV,二極體耐一半電壓 500V 就夠了這符合 MPSA44 的耐壓,每個 MPSA44 上頭的電壓都是相同的不會有 Q7 容易壞的問題。

网友:
回收場繞一下電路板,應該能找到你需要的零件!!

网友:
C23,C24,C26  :標示為22M 6KV 我解讀為22pf
應該是這解讀錯了 不會是22pf

在國際單位制裡,電容的單位是法拉,簡稱法,符號是F,常用的電容單位有毫法(mF)、微法(μF)、納法(nF)和皮法(pF)(皮法又稱微微法)等,換算關係是:
1法拉(F)= 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
1微法(μF)= 1000納法(nF)= 1000000皮法(pF)。

网友:
C22  :標示為 100M 6KV 我解讀為10p
100p才正確
X5F,6KV最低是100p

應該沒10p
自己再確認清楚

网友:
https://www.alibaba.com/product- ... 3KV_1634059608.html

Product details:
Brand: GSB
Model: 22M/3KV
Dielectric materials: ceramic (ceramic)
Applications: Tuning
Shape: Discs
Power Characteristics: Medium Power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IF
Adjustment: Fixed
Lead Type: With the Lead
Tolerance: ± 20 (%)
Withstand voltage: 3000 (V)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ESR): 0.01 (mΩ)
Nominal capacity: 0.02 (uF)
Loss: 0.02
Rated voltage: 3000 (V)
Insulation resistance: 0.02 (mΩ)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105

產品詳情:
品牌:GSB
型號:22M/3KV
介質材料:陶瓷(陶瓷)
應用範圍:調整
形狀:光盤
功率特性:中功率
頻率特性:IF
調整:固定
引線型:隨著鉛
公差:±20(%)
耐電壓:3000(V)
等效串聯電阻(ESR):0.01(MΩ)
標稱容量:0.02(UF)
損失:0.02
額定電壓:3000(V)
絕緣電阻:0.02歐姆(mΩ)
溫度係數:105

希望幫到你

楼主:
乎~~~謝謝各位熱心的大大的回覆
忙了幾天主機板檢修眼睛都看花了
趕快來討論這塊高壓版

@sscheng大大
原來我放反了@w@積納二極體的話,有型號嗎?

@gsm7大大
想吐槽的地方看起來是我電容值的讀取錯誤Orz
我再詳細的估狗看看電容值的解讀
耶~~~如果是工作需要直接copy抄版
我也有找廠商詢過價討論過給的檔案規格材料之類的
但是也是基於學習研究的精神
多少想要了解電路的原理(倍壓電路)跟使用的元件的功用
研究了之後發現不懂的地方
才來尋求各位先進的指導
當瞭解懂的電路跟元件越來越多
才能夠在運用方面更加的上手的

@duke83大大
最近會再開器材清單跟公司請購,會將大大建議的器材進行購買的
測試點電壓會在器材購買測量後標示出來再來討論
電路不合理的地方啊 我也會在檢查的
新手可能真的讀取錯誤QwQ
會跟測試點一起補上
至於電壓的不合理所說的變壓器
他應該是在另一個機台上
當初量的時候三用電表就炸掉了Orz
所以應該也記錄錯數值= =
一樣後續再補上

@eson0724大大
我有去蒐集了一些主機板顯示卡來玩
但是並沒有適用的元件
而且拆元件也都很容易破壞掉
不管是元件還是基板的焊層
我有使用助焊劑吸錫線之類的輔助
結果元件還是要施點力才能夠拔下
= =a對於客戶的送修品我可就不敢這樣子亂搞了
不曉得大大這樣"殺肉"有什麼樣的技巧或是建議工具可以傳授一下嗎?

@kuo0202大大
這電容值我是依照估狗說的
►數位標注法 … 一般是用3位元數位表示電容器的容量。其中前兩位元為有效值數字,第三位元為倍乘數(即表示有效值後有多少個 0或 10 的幾次方),基本單位為 pF (Pico Farad)。
這方式來解讀的
像C23,C24,C26  :標示為22M 6KV
只有兩個數字,如果不是22pF
那是直接以2 * 10^2 pF
就是200pF嗎?

你找的網址很有幫助喔 謝謝你

@maxcar大大
所以我電容值的解讀真的不及格呢
這樣究竟是要怎麼解讀那個英文的部分才對呢?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忙<(_ _)>
後續會再進行補充資料的

网友:
稽納二極體,一般是用12伏特,買ZD-12,耐功率0.25W或0.5W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乎~~~謝謝各位熱心的大大的回覆
忙了幾天主機板檢修眼睛都看花了
趕快來討論這塊高壓版

C2.C3.C4.C5.C6.C7.C8   :標示為 222K  1KV    解讀為 2200PF
C21  :標示為 47M 6KV   解讀為 0.047uF
C22  :標示為 100M 6KV  解讀為 10pF
C23,C24,C26  :標示為22M 6KV 解讀為 0.02uF
自己再確認
希望幫到

看板子電容可能都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C3.C4.C5.C6.C7.C8   :標示為 222K  1KV     解讀為 2200PF
C21  :標示為 47M 6KV   解讀為 0.047uF ...

看來C21 C23 C24 C26這樣標示只有兩位數的電容值
我都判讀錯誤了呢
不過還是要請問kuo0202大大
看起來C21 的標示是47M 判讀為0.047uF是蠻直觀的
那C23 的標示22M怎麼是0.02uF
而不是讀成0.022uF呢?
看來我還是搞不懂讀取規則

=============分隔線=================
關於高壓測試棒
請問買這種的就可以直接接上三用電表使用了嗎?
HV-40
或是duke83指的是其他不同的東西呢?

順便問一下電容表XD
目前使用的三用電表,雖然可以量測電容值
但是發現...量測範圍好像不夠大XD
買這台YF-150似乎比較能應付大部分的電容了
10pF太渺小了我也不奢望去量測他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耐心回復與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C21 C23 C24 C26這樣標示只有兩位數的電容值
我都判讀錯誤了呢
不過還是要請問kuo0202大大

在16樓 廠商標示的     你也可以拆板上的測量

https://www.alibaba.com/product- ... 3KV_1634059608.html

Product details:
Brand: GSB
Model: 22M/3KV
Dielectric materials: ceramic (ceramic)
Applications: Tuning
Shape: Discs
Power Characteristics: Medium Power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IF
Adjustment: Fixed
Lead Type: With the Lead
Tolerance: ± 20 (%)
Withstand voltage: 3000 (V)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ESR): 0.01 (mΩ)
Nominal capacity: 0.02 (uF)
Loss: 0.02
Rated voltage: 3000 (V)
Insulation resistance: 0.02 (mΩ)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105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C21 C23 C24 C26這樣標示只有兩位數的電容值
我都判讀錯誤了呢
不過還是要請問kuo0202大大

就是這種的沒錯,只要是你的電表輸入阻抗是 10M Ohm 就能用,指針表就不行了。
可以看這篇的舊討論先http://bbs.pigoo.com/thread-20070-1-1.html

許多三用表附掛的電容測試都很難準確的測 pF 小電容,公司要用最好是去買專用 LCR 表,雖然比較貴但可以讓你了解許多被動基礎零件的特性例如電容的 D 與 Q 值,更不容易買錯或用錯零件。
或是去買這裡也很熱銷的晶體測試器,確定她能夠判讀小 pF 數的電容,只要事前有做好自我校正的工作其讀數也能是精確的。
板子上的高壓陶瓷電容依據其體積與耐壓來看都是 pF 這種數值的,數字後頭的英文字母代表誤差或溫度係數,電容的數值標示從古早來就有幾種標示方式從來沒有統一,既然數值大小的說法有爭議還是要用儀表測試才是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