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22S3000T 開機綠燈無聲無影

楼主(2016-07-17):
這台是22吋的小奇美電視
一上電綠燈轉紅燈待機都正常
一按開機轉綠燈無聲無影
所有按鍵無效
也沒辦法關機

板子洗得很乾淨
仔細看eeprom有被換過的痕跡
前一手焊的很好
沒仔細看還沒發現換了個24C02

電容沒幾顆
勤勞一點換一下
標示白點是+極
小心點更換

不開機還是先換個24C02
跟他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換上還是不開機
量面板沒供電
背光on/off 也沒電
這個24C02也連到電視盒
電視盒檢查看無異狀
拔掉也是不行

檢查周邊也沒有異常
再換一個24C16試試
還是卡綠燈不開機

又找了一個全新的24C02
換上還是不開機
索性先拆掉不裝
一按居然開機了
所有按鍵及顯示都正常
只差類比電視沒辦法顯示

只能再焊回了
又不開機了
沒步了
突然想到這顆被換過
會不會是前一手焊錯規格
32換成02
手上剛好有24C32
焊上去試試好了

居然開機了

不過這台連面板都被拆過
裡面都入塵了
黑點一堆

不喜歡碰到二修的機器
前一手換了什麼都不知道
多花時間去復原
不過總算處理好了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前一手居然沒換一樣的,WHY?

网友:
前一手的在練功中????

楼主:
這批是跟痞友收的,對方也不清楚機器狀況,最近比較有時間就當練功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小弟還很嫩,板上的前輩都太厲害

网友:
感謝分享...
一手維修動過的零件正不正確!!
很重要的思考方向....
再次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還很嫩,板上的前輩都太厲害

客氣了!

网友:
很好奇... 以前在學校教的... 電路板上電解電容符號圓圈白色的是GND或是0V電位... 怎電路板上有這種顛倒的符號??? 修過好幾台電路板也是這樣標示... 不仔細看還真會裝錯造成問題!

网友:
恭喜smart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