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不知廠牌,型號為 HD-TW420T-16K 液晶電視

楼主(2016-07-18):
請問各位大大.
這台電視是什麼牌子的?
要用什麼型號的遙控器?
因為這台電視沒有電源開關可以開機.
只能用遙控器開機..
偏偏遙控器又不見了.
感謝指導.

网友A:
只能買萬用遙控,使用搜尋的功能了~

网友:
正面有沒有圖片?
可以去購買萬用型(LCD款)遙控, 廠商有比較新型的

网友:
對啊 ! 萬用遙控器很好用  ~~~  搜尋一下問題便没了.

楼主:
直接拆開看板子.

可是板子上沒有明顯的編號

有沒有知道它用什麼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買萬用遙控,使用搜尋的功能了~

有沒有推薦的.

网友:
電源按鍵不是在旁邊嗎?
不然就是電源指示燈的地方~有可能就是電源按鍵~
如果按了沒反應~直接短路看看~

若無法開機~可以改公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26
這個不錯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145
或這比較便宜~

网友:
烏骨雞學姐有賣,買新版的就可以了
最新進貨的LCD-888K-3 LED LCD 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