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60hz

楼主(2016-07-19):
因不知這問題該在哪個板上發表,所以先選擇這個地方發表,如有不妥再請版主移至適當地方,謝謝.......問題如下....請教板上各位前輩......如果把220v/50hz的變壓器插在市電220v/60hz的插座上這樣可用嗎???會有何問題???

楼主:
twm大:感謝回覆
對"變壓器"本身與後端要接的"設備"都不會造成故障或壽命減短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twm大:感謝回覆
對"變壓器"本身與後端要接的"設備"都不會造成故障或壽命減短是嗎??? ...

要看你是接甚麼設備 50HZ跟60HZ會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是馬達基本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台灣是60HZ,因此你最好說說你是啥設備

PS: 基本上我是不建議50Hz用在60Hz or 60Hz用在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接甚麼設備 50HZ跟60HZ會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是馬達基本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了解.謝謝

网友:
這種交換式電源沒差,後面都會經過整流轉成DC。透過變頻器驅動的馬達也可以無視50hz或是60hz的輸入電壓

网友:
這變壓器是交流220轉交流24,還是轉直流24?

网友:
若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是沒差,若是傳統的矽鋼片變壓器接60Hz,損失會多一點,建議負載電流打個七折還是可以用

网友B:
這是傳統矽鋼片的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傳統矽鋼片的變壓器嗎?

s7c7y大: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拆蓋的話,一般體積相當,較重的是傳統變壓器

网友:
看形狀及規格這應該是變壓器型(50/60Hz會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