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觸發電路元件及IGBT容易擊穿的問題求助

楼主(2016-07-19):
IGBT G160N60UFD

IGBT G160N60UFD

BT1442

BT1442

請問各位先進,圖中的BT1442是甚麼元件?是否有其他的替代元件??
若IGBT擊穿,BT1442也一定跟著擊穿.IGBT的負載為一高壓變壓器.
IGBT很容易擊穿,有可能是哪裡出了問題??

楼主:
BT1442是跨接在IGBT的G,E.

网友:
BT1442 直接查是查不出來沒錯     暫時當它是TVS這類的保護元件吧

半導體元件發生 斷短路現象   一定是發生比如說 結溫(Junction Temperature) 過高   (這是發生在內部的事)
再來就是突波  而且是dv/dt很快的那種  比如說給電感元件送入方波 開關的那個瞬間  突波能量長期下來就有可能會破壞絕緣層 造成短路
也可說是電壓太高  不過因為時間很短所以會把它歸類成是突波

那也是有可能兩個一起來

那其實這個問題  比較複雜   除非很明顯   比如說熱到連PCB都變色   那樣子話就有個所謂的大方向  追查的大方向  就是溫度
再來  我會先建議  先測量看看Vge  跟vce 看看波形 是不是有問題  要注意地線  以及上下管在測量時 腦子一定清楚 不然地線一夾錯  就炸元件了
之後再熱機 或是負載100%   並且測量晶體印字面的溫度  與散熱片的溫度
還有中間那隻腳的溫度  測量點要選在最靠近外殼的地方  比較看看這幾個點的溫度

負載的部分100%應該是沒問題吧  關於這點  其實要看整個的設計   還真有那種不能負載100%產品    只能說現在的cost競爭 太不領情了 怎麼可以這樣省

网友:
Vishay General Semiconductor  BT ---> SMBJ18A bi-direction

PAGE 2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 ... smbj188a_vishay.pdf

160n60udf   Vge max  20V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SG/SGL160N60UFD.pdf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回覆,應該不是溫度導致IGBT擊穿,因為有時後送電運作不到5秒就擊穿燒毀,
有時後幾天後才擊穿燒毀.
這是一台高壓等離子表面處理機,2個IGBT正負交替把直流送入高壓變壓器,有沒有可能是高壓變壓器不良導致
IGBT擊穿燒毀,高壓變壓器要如何測好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回覆,應該不是溫度導致IGBT擊穿,因為有時後送電運作不到5秒就擊穿燒毀,
有時後幾天後才擊穿燒 ...

請問IGBT原始焊的位置是在這裡嗎?  沒看過這樣的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回覆,應該不是溫度導致IGBT擊穿,因為有時後送電運作不到5秒就擊穿燒毀,
有時後幾天後才擊穿燒 ...

高壓變壓器要如何測好壞呢?
最簡單就是換一個

不然就是絕緣阻抗測試
這要專用的電錶

网友:
擊穿?
所以C-E之間是短路的
更換耐壓高一級的IGBT
有機會防止C-E被突波擊穿
不然就要找出突波來源

楼主:
C-E之間是短路的,主體也破裂.
MIC的機器,原廠不明,正常使用約1年半,故障發生之後,總共換了6只IGBT,最長撐了5天,最短只有5-6秒,而且不一定壞哪一顆,第一次是2顆都擊穿燒毀.
同型機並沒有此問題,所以排除設計不良或是偷工減料的可能,目前為止故障的可能原因還是一頭霧水

楼主:
高壓變壓器要如何測好壞呢?
最簡單就是換一個

不然就是絕緣阻抗測試
這要專用的電錶

專用的電錶,高阻計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變壓器要如何測好壞呢?
最簡單就是換一個

這我不知道你可以試試看

一般會壞就是過載跟短路
因為高壓所以有可能有放電你沒查出來
因為絕緣已經破壞了

网友:
既然有其他同機型的正常機器
建議你,將已知損壞零件更換後
再拆一台正常機器
交替測量各零件數值比對
要不然,我們也難以憑那一張照片
給你建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