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NR-14RF冰箱 (冷藏不冷 冷凍無法冷凍)

楼主(2016-07-20):
已確定  溫度保險絲 10歐母   啟動電容 15UF  (量到14.7UF)

冷凍約2天~3天就會結滿霜  (手動熱水除霜後)
已更換定時器。

不知道接下來要查修什麼部份

网友:
請問您的電熱器電阻值,會不會是這個掛點

网友:
先確定風扇沒有故障
然後通排水水管
然後看這個

网友:
溫度保險絲 10 歐姆怪怪的,應該趨近短路才對吧?除霜電熱線也要量電阻值是多少?

楼主:
有一種理解
所以我接下來要先檢查  (除霜電熱器的阻值,有爬文是低於100歐母嗎?)
再來檢查冷凍的溫度調整器嗎?

溫度保險絲10歐  有可能是我的電表有阻值,我再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種理解
所以我接下來要先檢查  (除霜電熱器的阻值,有爬文是低於100歐母嗎?)
再來檢查冷凍的溫度調整器 ...

溫度保險絲不應該有電阻的

加熱絲應該要低於100甌姆沒錯

网友:
恆溫器壞要更換(內有水就要換)

楼主:
發問那天到今天(4天),剛剛去看 又壞了
冷涷開始無法結冰,冷藏慢慢不冷

還是要來查修看看了,問個問題,如果膠條壞掉關不緊也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嗎?

楼主:
事前有用熱水除霜,不過等了約10分鐘才去量

這是除霜電熱器嗎?
我剪到兩邊的電線,直接量測(這樣的量測方式對嗎?)   量起來超級大啊

紅色圈內是沒有固定的吧

网友:
你就是少了第一張圖片所以就沒有辦法知道你的故障點再哪裡 從蒸發器的結霜情形可以看出幾個問題點  1.是不是漏冷媒 2.是不 是無法除霜 (一.完全不除霜 二.除霜不完全) 3.是不是.上冷凍門條無法緊密 4..或是下冷凍門條無法緊密 多可以從蒸發器結霜的情形 窺知一二

网友:
除霜電熱電阻也太不正常了吧?

楼主:
1.沒有漏冷媒。
所以我忘了拍結霜的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前有用熱水除霜,不過等了約10分鐘才去量

很顯然除霜電熱器壞掉了,導致定時器停在除霜行程,壓縮機一直停止動作,換掉電熱器與恆溫器應該可以解決。

楼主:
謝謝教學,我修理好了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如何捧出蒸發器總成,因為相連的銅管是硬的,傷到銅管就大條了

小弟家裡有臺用了18年的聲寶冰箱,早晚會需要處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