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Pectroniq PLTV-3250 有背光有OSD 無訊號源

楼主(2016-07-21):
型號如同FUJIMURO PLTV-3250

型號

型號

用色差看有線電視, 突然畫面有水平雜訊, 之後就無畫面無聲音

已經檢查過主板(有GENESIS)有電壓, 電源板的5V及16V都有進去
主板分壓出來的12V, 5V, 兩組3.3V及兩組1.8V都有電壓

主板及訊號板

主板及訊號板

主板, 框起來是有電壓

主板, 框起來是有電壓

用OSD顯示,看是無訊號源.上面左邊4個選項不能選,我覺得很奇怪
插上訊號板或是不插上訊號板,銀幕顯示的都為"沒有訊號"
已經有全部重設, 但是還是沒有用

上面4個選項無法選

上面4個選項無法選

退出OSD畫面

退出OSD畫面

已經檢查過所有的電阻及電容, 電容無短路, 電阻值是正常的

論壇上有提到有一篇文章有提到排插附近ROM的問題, 可惜就沒有後續資料
用PLTV-3250, PLTV-3270去搜尋

請問我要從哪裡開始找?

网友A:
訊號源應該不小心切到VGA,把I/O對應接口的色差或AV電容換一換

网友B:
有考慮改公版嗎?
這種雜牌機,要找案例應該很難~

有電源跟IC有動作是兩回事!

网友:
試試PC訊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源應該不小心切到VGA,把I/O對應接口的色差或AV電容換一換

有一個訊號切換的按鍵, 按下去沒有用,

之前電是正常的時候,OSD的所有選項都有,
按下訊號切換的按鍵, 是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考慮改公版嗎?
這種雜牌機,要找案例應該很難~

真的不行的時候,再改公版, 公版只有支援12V,

這台的電源為16V, 還要再想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行的時候,再改公版, 公版只有支援12V,

這台的電源為16V, 還要再想想方法

那就要連電源板都一起改了!

檢查一下右邊訊號板 那顆IC 有沒有工作,像是電壓 晶振 對不對!

有的訊號板沒接東西(像LG)就不能選擇該訊號!

所以要不要外接訊號試試?

网友:
剛剛試了一下,除了電視這個輸入,其他輸入沒接訊號OSD的其他選項都沒辦法調整;訊號源不能切換,猜測是I/O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連電源板都一起改了!

檢查一下右邊訊號板 那顆IC 有沒有工作,像是電壓 晶振 對不對!

訊號板有顆振盪器, 那顆IC為MSP 4440K , 是為音頻IC,  只能找到4448K的datasheet.
我會接示波器看看, 看有沒有振

网友:
第二張圖,右邊那塊ant以及色差的模組不要裝.只留左邊的主板,只接pc 訊號
看看有沒有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訊號板有顆振盪器, 那顆IC為MSP 4440K , 是為音頻IC,  只能找到4448K的datasheet.
我會接示波器看看, 看 ...

音頻IC 先不用管他!

剛看留言"剛剛試了一下,除了電視這個輸入,其他輸入沒接訊號OSD的其他選項都沒辦法調整;訊號源不能切換,猜測是I/O板有問題" 這句不知在原文內哪看到?

如果是類比訊號不見,你應該查類比的那顆看看有沒有問題!

之前論壇中好像有看過有前輩修過那顆,裡面如果有電容短路也會造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頻IC 先不用管他!

剛看留言"剛剛試了一下,除了電視這個輸入,其他輸入沒接訊號OSD的其他選項都沒辦法 ...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問我?
我這邊有一樣的電視
不過我不會修n_019|

网友C:
我之前碰到一樣的swift PLTV-3250
使用者說無影像
實際試機卡在Vga檔位
遙控器跟面板都不能切換輸入源
換了電容無效
後來拿萬用遙控器亂按
突然螢幕有顯示Vga輸入
就可以切換了
全部功能都正常了
猜測是可能卡在某個功能內跳不出來
程式沒寫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碰到一樣的swift PLTV-3250
使用者說無影像
實際試機卡在Vga檔位

聽你這麼一說想到,如果是用原廠遙控器,就再按一次TV試試看(在電源鍵右邊兩格)
這款電視本來是銷售國外,有數位電視功能,在台灣那個功能沒有用,但是還是進得去數位電視,進去之後按訊號源會無效,一定要按TV鍵才能跳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你這麼一說想到,如果是用原廠遙控器,就再按一次TV試試看(在電源鍵右邊兩格)
這款電視本來是銷售國外 ...

真的是遙控器要按下TV鍵才能夠切回來.
切回來後按下視聽設備的案件才能夠切到其他AV設備.

目前狀況為銀幕顯示有雜訊, 先換上電容後再試試看畫質有沒有變好

沒聲音的狀況, 我在查一下音頻 IC 的腳位是不是有電及週邊的電容是否有不夠容值的狀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是遙控器要按下TV鍵才能夠切回來.
切回來後按下視聽設備的案件才能夠切到其他AV設備.

聲音的話~
要接上外殼上的耳機輸出還是音源輸出才會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聲音的話~
要接上外殼上的耳機輸出還是音源輸出才會有聲音~

真的要加上喇叭才會有聲音
謝謝你

耳機輸出的線路有拉到控制TPA4003的訊號輸入

网友:
記憶IC壞 不然就是影像迴路的交連電容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