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ONDA FIT 二代 後視鏡不收

楼主(2016-07-21):
不知道要po在那裡

最近車子右後視鏡(副駕)竟然不收了

完全沒馬達聲

今天早去換了後視鏡馬達總成料件

花了快3千元(料件2千初+工錢)

故障件拿回家研究

圖是馬達控制

請問要如何得知這個控制件是壞的

楼主:
紅色圈起來有疑似腐蝕的情況

已被我刮掉了

网友:
檢查那顆繼電器是否故障.

楼主:
另外請問

附著在底部有藍色膠
請問是什麼膠?

楼主:
看樣子

SY-131-K 壞了

另外,要怎麼知道馬達會正常運作
電壓?正負極?

网友:
那個應該是防潮塗膠    可以用其他代替  或是用三防漆

馬達測試  要看實物才知道

楼主:
斷線,腐蝕接點

另外請問
電容那邊是正極,那邊是負極?

楼主:
這種像模型車用的小馬達

那它的電壓及正極是?

楼主:
原來沒有正負分

最後補條線

修好

馬達正常運轉

完工

楼主:
請問

收進來跟推出去
這個原理是?

因為CN1(橘色接頭) 那個接頭正負交換
一個好像會推一個好像會收

另外
裡面的齒輪
應該要用什麼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收進來跟推出去

>>收進來跟推出去
>>這個原理是?

收進來跟推出去  ==> 馬達正反轉
DC 馬達正反轉  ==> 正負(電源)電極 交換

网友A:
乖乖~~~那修好了,剛裝的新品也沒法退,怎麼辦?     上網拍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乖乖~~~那修好了,剛裝的新品也沒法退,怎麼辦?     上網拍掉嗎?

留著當備品阿,難道要將裝好的拆下嗎?
那3000不就要白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收進來跟推出去

當然是黃油囉~~
不用耐高溫,
普通的就好了

网友:
各位大大功夫一級贊 , 修車廠老板看了眼睛都花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乖乖~~~那修好了,剛裝的新品也沒法退,怎麼辦?     上網拍掉嗎?

其實要換時
由於自己懶的拆
然後想說這種東西遲早會壞
再加上可能隨時要用車
總之無論好或壞就算一算好了

處理好的備品就可能上網拍賣掉吧
補貼一下

网友:
說實在的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這樣問題
東西壞了就修 修好當備品
但是往往都放到忘記它存在 不然就是修好放到壞掉

网友:
這種diy的修復備品不太好處理,像小弟已經報廢的裕隆331,當年先買新的車(中古341),本來以為引擎底盤都差不多,也拆了一大堆零件(主要是電系,雨刷總成照後鏡電動窗組件繼電器燃料系統等)才報廢,等一比對才發現很多都裝不上341

現在都留著殺肉(341的零件故障後,把備料分解拆更細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