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各位大大幫忙.奶瓶消毒鍋溫度保險絲一直燒斷

楼主(2016-07-21):
各位高手大大.請問一下.我兒子的奶瓶消毒鍋最近插電沒反應.拆開來看.構造好像很簡單.就一個115度的溫控開關.還有一個216度10A.250V的溫度保險絲.用電表檢查一看溫度保險絲不過電.應該是斷了.去買一個新的裝上.上面加水150CC.可以用.但只用一次.保險絲又斷了.這樣重複2次.有人知道是甚麼原因嗎?怎麼修啊?鮮蟹蟹大家!

网友A:
115度的溫控開關是否故障,導致115度時沒有切斷電源,繼續加熱到溫度保險絲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度的溫控開關是否故障,導致115度時沒有切斷電源,繼續加熱到溫度保險絲燒斷. ...

先謝謝妳的回答.115度的溫控開關應該沒有壞掉.音因為我買新的溫控開關裝上去也是一樣

网友B:
其實真正加溫是 115 的溫度保險絲,216 度的那個用來保護用。

一直燒保險絲,有可能是加熱線的問題,也就是電流過大,超過10A以上!

网友C:
是不是插到220V  或是沒做好絕緣 搖晃時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真正加溫是 115 的溫度保險絲,216 度的那個用來保護用。

一直燒保險絲,有可能是加熱線的問題,也就 ...

所以您認為是加熱線圈壞了.請問這能修嗎?謝謝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插到220V  或是沒做好絕緣 搖晃時短路了?

我沒插到220的.應該不會短路!
謝謝您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您認為是加熱線圈壞了.請問這能修嗎?謝謝您的回答!

你用電錶量一下加熱線的阻值多少,依 電流 = 電壓 / 電阻 , 若電流大於十安培以上,可能就燒了!

依你的情況來說若阻值在10 歐姆左右,由於以上公式 110 / 10 = 11安培,那麼十安婄的溫度保險絲自然會燒掉!

网友D:
溫度保險絲是如何裝上的?焊接有可能會損傷,夾連接端子比較好。檢查線路有無破損

网友E:
上網找一下產品的規格,看標示幾瓦,再來算電流。

网友:
底部有無水垢.導熱不量.

网友:
可能水垢原因+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電錶量一下加熱線的阻值多少,依 電流 = 電壓 / 電阻 , 若電流大於十安培以上,可能就燒了!

依你 ...

量電阻是34.5.110/31.5應該沒有超過10.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保險絲是如何裝上的?焊接有可能會損傷,夾連接端子比較好。檢查線路有無破損 ...

保險絲是用接壓套管街上的.最後這次再用膠帶綑綁避免短路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網找一下產品的規格,看標示幾瓦,再來算電流。

是350瓦.電流應該沒超過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妳的回答.115度的溫控開關應該沒有壞掉.音因為我買新的溫控開關裝上去也是一樣 ...

有沒有可能115度溫控開關沒有作用(可能沒接觸好),導致一直加溫才燒216度保險絲。

网友:
115 度的應該直接靠在水瓶上 , 如此才能正確的感測到溫度 !!!

這一點很重要 !!!

网友:
照片這2個元件已拆開,是否溫度開關安裝不良,導致偵測溫度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