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蚊拍內部電子零件

楼主(2016-07-21):
請問此顆電晶體(圖一)S8050 C-343(確定為npn)可以用圖二的某一顆代替嗎?
                            (圖一)
                            (圖二)
由左至右為
318           33G             2N            F2N
3906         2N            7000           4401
                4403         -G27            EBC

S8050耐壓25V;電流1.5A;可消耗功率1.0W正確嗎?
後面的C-343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网友:
C-343 無意義

=============
2N4403 -->PNP

2N3906 --->PNP

2N7000 --->N-Channel 60-V (D-S) MOSFET

以上 NO
==============================

2N4404 ----->這個NPN switching transistor,有機會

或是用2SC2060,2SC1846替代

楼主:
請問此顆有機會上嗎?
我住的附近沒電子材料行所以只能由一些還沒丟的東西拆零件
還要因考量耐壓耐流

网友:
2n2222可以  因為電蚊拍電流不大,只是作升壓控制用,不過要先確認腳位是否相同需參照規格書

网友:
請上google查詢你想替換的規格…
比較你原來規格與目前想替換的規格
再上來提問
才知道兩種規格差異在哪裡?
要注意哪幾個條件
你自己也可以增加知識.

网友:
有用電表測試零件好壞嗎?開關最容易壞,不想花錢買零件就去回收廠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