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觸控訊號轉滑鼠訊號

楼主(2016-07-21):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可以將觸控訊號轉成PS2滑鼠訊號?
因為使用的電腦不能灌驅動程式!

PS2觸控顯示器

PS2觸控顯示器

网友A:
觸控裝置一般來說是由 觸控面板/控制器 轉成應用的介面 (PS2/USB/RS232/I2C...)
您要自行看看原本的接腳是怎定義的. 或是更換觸控面板的控制介面, 才有辨法達到您的要求.

這是 電容式觸控面板轉成USB的控制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觸控裝置一般來說是由 觸控面板/控制器 轉成應用的介面 (PS2/USB/RS232/I2C...)

您要自行看看原本的接腳是 ...

dear dcstudio:
        謝謝您的回覆,目前觸控面板已經是 PS/2 輸出了,只是卡在灌驅動程式,因為使用的主機不能灌東西,所以接上去觸控面板就只能當滑鼠板!有機會把驅動程式(螢幕校正)做成 controller,將訊號轉成跟標準滑鼠一樣的 PS/2 訊號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ar dcstudio:
        謝謝您的回覆,目前觸控面板已經是 PS/2 輸出了,只是卡在灌驅動程式,因為使用 ...

現在的硬體與軟體沒結合的話!!  那叫做辦不到!!

因為硬體的控制來自於軟體,沒辦法裝驅動,就無法控制了!!

換成PS/2或USB也都必須要驅動,系統才能辨識,不然怎知道需要控制的是哪個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硬體與軟體沒結合的話!!  那叫做辦不到!!

因為硬體的控制來自於軟體,沒辦法裝驅動,就無法控制了 ...

dear dcstudio:
        所以目前電腦使用的是 PS/2 滑鼠,如果在外部做訊號轉換的話,將觸控面板的PS/2 訊號轉成滑鼠的 PS/2 訊號,那電腦就可以運做了!因為有看到有人把滑鼠訊號接轉換器後輸出訊號就變光筆,所以想說觸碰面板應該也可以如法炮製。

楼主:
引用 楼主:
dear dcstudio:
        所以目前電腦使用的是 PS/2 滑鼠,如果在外部做訊號轉換的話,將觸控面板的PS/2  ...

eson0724,不好意思,打錯您的大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 dcstudio:
        謝謝您的回覆,目前觸控面板已經是 PS/2 輸出了,只是卡在灌驅動程式,因為使用 ...

接上去觸控面板就只能當滑鼠板 <<所以現在接PS2已經是可以使用的?
將訊號轉成跟標準滑鼠一樣的 PS/2 訊號 << 現在接上PS2, 觸控面板不就已經已經能當滑鼠板了??

您想要讓它有什麼功能呢?? Multi-Touch?? Multi-Gesture?3D-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去觸控面板就只能當滑鼠板

dear dcstudio:
        我是希望能跟一般觸碰螢幕一樣,隨點到位,如果只是跟滑鼠板一樣,那就跟用滑鼠沒兩樣!而且螢幕當滑鼠板滑得很慢,不實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 dcstudio:
        我是希望能跟一般觸碰螢幕一樣,隨點到位,如果只是跟滑鼠板一樣,那就跟用滑鼠 ...

那, 就要安裝驅動程式才能達成了...

這麼說好了, 你的電腦認識觸控的移動..
但你的觸控不會知道目前螢幕的解析度是多少... 要怎回報座標給你的電腦..
所以電腦就只能把它當成一個在移動的滑鼠來使用..
這就是為什麼在安裝驅動程式後, 要重新校正位置的原因...

楼主:
因為好不容易找到 PS/2 介面的觸控螢幕,但電腦沒辦法灌驅動程式,所以沒辦法隨點到位!我想表達的就像示意圖那般!

示意圖

示意圖

PS/2觸控螢幕

PS/2觸控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就要安裝驅動程式才能達成了...

這麼說好了, 你的電腦認識觸控的移動..

就像我的示意圖那般,轉換盒會抓取電腦螢幕解析度,就可以定義觸控板的左下右上座標!當我點擊面板會計算座標,經由轉換盒轉成PS/2滑鼠座標,再傳給電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我的示意圖那般,轉換盒會抓取電腦螢幕解析度,就可以定義觸控板的左下右上座標!當我點擊面板會計算 ...

PS/2滑鼠鍵盤也是需要驅動程式的,只是系統已經將這個部分內建且統一
除非有特殊鍵需要另外設置的編碼,才需要另安裝驅動程式

所以你希望達到的目的,原則上還是需要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滑鼠鍵盤也是需要驅動程式的,只是系統已經將這個部分內建且統一
除非有特殊鍵需要另外設置的編碼, ...

不需要特殊鍵,滑鼠驅動程式也有了,所以裝上去就變滑鼠板,不能隨點到位,轉換器就是要能計算觸碰位置,轉換成滑鼠移動位置,再傳給電腦,這樣就能隨點到位了!

网友B:
據述!!
轉換器就是要能計算觸碰位置,轉換成滑鼠移動位置,再傳給電腦,這樣就能隨點到位了!

這裡就需要驅動程式來處理的部分了!!  因為硬體已經連接,就算裝了轉換器,也需要驅動來辨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述!!
轉換器就是要能計算觸碰位置,轉換成滑鼠移動位置,再傳給電腦,這樣就能隨點到位了!

所以只要有PS/2滑鼠驅動就好,不用PS/2觸控螢幕驅動!(電腦有PS/2滑鼠驅動)我就是要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述!!
轉換器就是要能計算觸碰位置,轉換成滑鼠移動位置,再傳給電腦,這樣就能隨點到位了!

可以的話我再拍人家把滑鼠轉成光筆訊號,給只能用光筆的電腦用的設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話我再拍人家把滑鼠轉成光筆訊號,給只能用光筆的電腦用的設備!

上2個 我一起問好了,可能你還沒意會硬體與軟體的結合問題

觸控螢幕與光筆雖然都能用PS/2介面來完成點的資料運算,

那請問你看到的觸控螢幕與光筆,使用者有沒安裝相對應的驅動

若是使用系統內建的驅動,那其硬體的設計,就必須符合系統的需求做設計

但是,你現在的硬體並非支援系統的原生驅動,而是必須外安裝驅動程式

那就表示,你這個硬體,設計時就已經設定好必須使用特定的驅動程式,

才能支援這硬體的設計需求運算,

就像線路  連接A點-B點及 C點-D點的線路驅動, 你要變更使用 A點-D點 及 B點-C點,

原本只能辨識 連接A點-B點及 C點-D點的線路驅動,是否要將驅動軟體辨識線路的點做改變,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