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如何灌冷氣冷媒

楼主(2016-07-21):
R410A冷媒

R410A冷媒

大家都如何灌冷氣冷媒,正常灌冷媒不是要(電子磅秤定量充填),
最近遇到修冷氣師傅灌冷媒是用壓力錶灌,問師傅說怎麼沒有
用電子磅秤定量充填,師傅說靠經驗,看錶壓力,請問大家灌冷媒
都如何灌,可以分享大家經驗

网友A:
如果要用電子磅秤定量充填
那不就要將殘餘冷媒都漏光  再抽真空 再充填
(那要如何補冷媒)
用壓力表  應該都有9成都準確度

再來壓縮機用久了  壓縮機老化 不多一些冷媒 那壓力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電子磅秤定量充填
那不就要將殘餘冷媒都漏光  再抽真空 再充填
(那要如何補冷媒)

R 410A冷媒不是要冷媒都漏光,再抽真空,再充填
R 410A冷媒不是不能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R 410A冷媒不是要冷媒都漏光,再抽真空,再充填
R 410A冷媒不是不能補嗎?

如果我是生產 冷媒制造商  我會說 不管 R520 R410 R134A R22 R12 都不能補冷媒 要重新充填

如果 R410 冷氣冷媒壓力剩 10-20 或 50以內 那應該會先查漏 有可能充新充填

假如 我冷氣用了4-5年後 比較不冷 散熱都沒問題 壓力表還有 110-130 之間 那會全漏光再充填嗎?

网友B:
定量磅秤液態充填,懶一點的話 ,內外高速運轉液態加到130-1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生產 冷媒制造商  我會說 不管 R520 R410 R134A R22 R12 都不能補冷媒 要重新充填

如果 R410 冷 ...

壓力太低有可能內機太髒

网友C: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那裡拿的到冷煤空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那裡拿的到冷煤空桶?

我這裡有2~3個空筒子可以給你一個,我在桃園市大溪區,方便自取嗎?體積大不寄送。

网友C:
感謝你!請問是小桶的還是大的?可自取!

网友:
灌冷媒判斷是否足夠...有幾個指標
1.液管飽管沒有氣泡(透過視窗觀察)
2.回管過熱度(從蒸發器出口溫度到壓縮機入口有個溫差5~7度)
3.壓縮機運轉電流(電流會落在標準值或低於標準值)

R410A混和冷媒如果有漏,比例會跑掉...最好還是漏光重灌且必須液態充填

网友:
照規定先將冷媒排空
抽完空氣確定真空再依照定格銘牌標示
使用電子磅秤再將冷媒桶倒栽蔥液態定量充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請問是小桶的還是大的?可自取!

是50lb的桶子。
另外你要直接重我回覆的文章下有個淺色回覆按鍵區按下再回文,才會通知我,不然我會不知道你有回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50lb的桶子。
另外你要直接重我回覆的文章下有個淺色回覆按鍵區按下再回文,才會通知我,不然我會不知 ...

早安你好!
抱歉!菜鳥一隻,很多功能還不太了解!
我不想跟你白拿,我有三台DVD(2台要修1台正常)原本是想有空拍照再送給酷友,看誰想修,但最近在趕龍潭一間宮廟中元節的蓮花比較沒空,看你想修嗎?我總共需2個,或是用錢購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安你好!
抱歉!菜鳥一隻,很多功能還不太了解!
我不想跟你白拿,我有三台DVD(2台要修1台正常)原本是想有 ...

您好:目前只剩下一個50lb的了。
不需要給我dvd,這種筒子一般沒留的話就是給回收了,不值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量磅秤液態充填,懶一點的話 ,內外高速運轉液態加到130-140

這要一點功夫,不然液態壓縮會......掛彈喔

网友:
R410不是混合冷媒,每桶每桶比例都不一樣,所以不能補印像中  老師說的

网友:
1.R22 冷媒為單一冷媒,壓力 28kgf∕cm2 ,可氣體充填,使用鈜油
2.R410A 冷媒為非共沸混合冷媒(R32十R125冷媒),壓力 42.3kgf∕cm2 ,
須液體充填,使用合成油
請使用 R410A 冷媒專用壓力錶組+電子磅秤(因油品不同且閥頭也不同),請務必
以抽真空作業方式處理,勿使用氣迫方式(禁止用冷媒掃蕩),因為
R410A 冷媒是2種類的非共沸混合冷媒,以免產生混合比錯誤,造成異
常現象。(漏冷媒時,原有組合會形成變化 R32 會先跑掉,再來 R125
,所以必須抽出重新使用液體冷媒充填)。

网友:
感謝   長只識了

网友E(2016-09-02):
我遇過原廠說R410裡面的一種氣體沒了導致壓力夠但冷度不足須把冷媒漏光重新灌冷媒,至於是啥源理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是都用電子磅以液態方式定量充填,有些師傅懶得帶電子磅就液態看冷媒錶灌到130~140左右

网友F:
一定要抽真空  我在材料行打工 真的有人沒抽乾淨直接焊起來爆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 410A冷媒不是要冷媒都漏光,再抽真空,再充填
R 410A冷媒不是不能補嗎?

410可以補  只是要切開重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抽真空  我在材料行打工 真的有人沒抽乾淨直接焊起來爆炸的

之前新聞有報導工人幼稚園修冰箱時爆炸就是這個原因嗎?還是是因為先開氧氣的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新聞有報導工人幼稚園修冰箱時爆炸就是這個原因嗎?還是是因為先開氧氣的關係? ...

那是R600碳氫冷媒
所以禁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遇過原廠說R410裡面的一種氣體沒了導致壓力夠但冷度不足須把冷媒漏光重新灌冷媒,至於是啥源理我就不得而 ...

R410是混合冷媒
共沸式

所以如果有漏可能會發生某一種成份漏的比較多
造成整體效果不佳
如果只補充,還是會讓成份不平衡
因此R410得抽真空後採用液態定量充填

网友F:
引用 网友H:
R410是混合冷媒
共沸式

不過說真的冷媒不用太常換....大多都是冷氣太髒洗一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過說真的冷媒不用太常換....大多都是冷氣太髒洗一洗就好了.....

真的......大家通常都只會吹,不會保養
哈哈哈

网友:
混合型冷媒有分非共沸、共沸、近似共沸型冷媒
R410A冷媒屬於近似共沸型冷媒,滑落溫差小於0.1度
除非冷媒洩漏超過95%,否則混合比改變差異不大
冷媒量要準確是要配合溫度計跟壓力表上的蒸發壓力溫度
回管管溫跟蒸發壓力溫度介於5~8度就算正常

會依照經驗法則充填冷媒是因為差異不大,要獲得準確的填充量還是必須依照銘牌標示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