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起死回生大法]鋰電池過放救援

楼主(2016-07-21):
就看照片說故事了。。。。。。

1。放上充電器不充電。。。。

2。電表一量,過度放電了。。。

3。這就是救援工具。。。:on_088|

4。正接正,負接負。。。。。(如果爆炸我不管:on_118| ,別找我:on_099| )
根據本人的試驗,電一下電壓會昇一點。(方法見下面說明)直到0.8或1.0以上就會開始充電。

5。放上充電器開始充電了。。。。:on_111|

這裡要說明一下了。。。。。。。為了安全考量,不要亂用東西去電鋰電池,除非你很明白特性。
因為9V電池的電流不高。。。。

我是用一個不是很有電的9V電池就可以救起來了。

如果是有電的9V,每次碰一下就去充電看看(或用電表量電壓),如果能充電就成功了。

像我這顆電池就電了三’四次才到照片4的電壓。之前幾次電得不夠,充一充就掉了。
每次都電一下,直到放上充電器後能開始充電就是救援成功了。:on_093|

大家救救看吧!!!!:on_111|

楼主:
碰一下是指不要長於一秒。。。。。。

网友:
我也使用過類似方法救援鋰電池
不過我的電力來源是單槽的萬用充電器 買手電筒附的
空載時 電壓有8V~9v 大概是要偵測用?

一開始電池放上去他供電會自動斷開 只能量到0.x v
手動讓他接觸幾次  就有機會讓充電器就能進入鋰電池充電模式充電

但後來我也都買有保護版的電池  避免過放

网友:
如果要用電池救電池  可以串入電阻

网友A:
這個方式是有什麼理論基礎嗎?
我曾經在網路上看過,把失效的鋰電池放在冷涷室,也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方式是有什麼理論基礎嗎?
我曾經在網路上看過,把失效的鋰電池放在冷涷室,也可改善!

有人說是騙充電器。。。。。

當然,如果電池真的壞了就騙不起來了。。。。

所以也有人說並聯一個好的電池去充也可以。

网友:
哦!  電池壞了這樣能救回來 ?

 的真想 ...........

网友:
這樣子不算救回電池只是讓過放的電池回復一點電壓,讓充電器能夠進行充電的程序。
用電源供應器會比較方便調到十幾伏特也沒關係,只要有開限流功能即可(我都是用約 100mA)。
真正有沒有救回還是要等充飽時再去放電測電池容量才是正確的,如果充電器能顯示充近去多少 mAH 也是跟用電子負載測放電容量數值相差不多。
我的經驗是只要有過放過的鋰電其容量皆會大幅衰退甚至到只剩四分之一,如果這樣還要繼續用也會很快就完全不能用無電力了。
過放的鋰電池是不可逆用各種方法都是無法回復的。

网友:
我也是用電供,但是電壓不用太高,設定4.2V即可

這是因為有一些電池有裝保護板的,太高的電壓反而會燒壞板子

可以救的自然會有電流讀數,但是能充電不代表能儲電喔!!

有一些已故障的電池也是沒辦法救的,

网友:
鋰電池有試過用並聯去充嗎,

网友B:
在多顆並連鋰電中
這種會過度自放電的電池
要挑出剔除
以免壞了一鍋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多顆並連鋰電中
這種會過度自放電的電池
要挑出剔除

並聯只是要騙充電器開始充電。。。。充一下子以後就要拿開並聯的電池。。。

另外,我昨天有一個行動電源不太蓄電,就想說殺肉了。。。。

開始拆以後,發現有一個鋰電有生鏽。

把那個生鏽的鋰電拆掉後,行動電源好像又能使用了。。。。。

网友:
看到有爆炸兩字,嚇得我好怕!

网友:
鋰電池本身也有良莠不齊的,故並連時內電阻也會造成過放,不良的移除了,其他真的還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