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WE0 la-6901p 換料件後 過電不開

楼主(2016-07-22):
ACER 5750G
最近碰到的問題 ...真的很困擾阿....
希望版上的大大能指點小弟一個檢測的方向...
先上正面 背面 及板號特寫 照片
拿到的時候發現 PQ40燒毀 (AO4406)
立馬翻廢版 拆料件 補上去  心想: OH YA 我終於也有撿到的一天!!!
結果...
就這樣慢慢的往上增加....卻始終都在0.7以下
刷過bios 狀況仍然一樣
用手觸摸 顯示晶片 與 pch 皆有溫熱感 cpu冰的

另外發現
待機時 (接著電源未啟動)
pc84這顆電容無電壓(拆下量正常) 旁邊兩顆都有
於是去找了電路圖出來
天真地想要順著線去查....卻怎麼樣都看不懂.....

掙扎了幾天 進度始終如一...
還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最後那張圖 刪不掉..不小心多貼的)

1.49 MB, 下載次數: 51

网友A:
恆流源待機是多少
先測量各大電感的電壓把3.3V 5v 1.8v 1.5v 0.9v先測量看正不正常
還有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5750G

网友B:
cpu換一顆試試,感覺沒過記憶體

网友C:
CPU應該受傷了.這一型只要 PQ40短路.CPU就危險了.因為1.05V進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恆流源待機是多少
先測量各大電感的電壓把3.3V 5v 1.8v 1.5v 0.9v先測量看正不正常
還有參考這篇

好的 那篇有在參考 之後維修會先做這些測試在發文詢問
只是....因為這台拖得久了..
筆電被帶走了QAQ

當時恆流待機0.0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換一顆試試,感覺沒過記憶體

大大您好 有參考過您的文章 不過手邊沒有CPU...無法做測試 又拖了一段時間
所以機器被帶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應該受傷了.這一型只要 PQ40短路.CPU就危險了.因為1.05V進CPU

我想CPU應該升天了....因為我還有用電表去看他有沒有短路...我真蠢
本來沒死 被我電一下也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CPU應該升天了....因為我還有用電表去看他有沒有短路...我真蠢
本來沒死 被我電一下也掰了....

別介意.你沒有錯.因為"電"錶不會把CPU"電"壞.如果我理解有誤.也請勿介意喔

网友:
真可惜 >>>>>>>>>>>>>>>>

大大們那麼認真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CPU應該升天了....因為我還有用電表去看他有沒有短路...我真蠢
本來沒死 被我電一下也掰了....

cpu的阻抗本來就很低,
有些北橋上面的電容量起來還直接短路,
速度快的晶片阻抗都很低,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的阻抗本來就很低,
有些北橋上面的電容量起來還直接短路,
速度快的晶片阻抗都很低,這是正常的 ...

受教了 感謝
意思是不是速度快的晶片 前 或 後 的電容
也會受到他們低阻抗的影響 量測起來 很像短路(或直接短路)

喔喔 因為我用指針式電表 檔位到X1時  會有3V電流  這種的電流不會影響麼?
我真的不了解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介意.你沒有錯.因為"電"錶不會把CPU"電"壞.如果我理解有誤.也請勿介意喔

我是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1.05V進去CPU就會造成傷害
我用指針式電表 有3V 這樣不是傷害更大?

小弟弟念的是"純"商 在電子知識方面 除了好傻 還有好天真
感謝大大點出問題所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感謝
意思是不是速度快的晶片 前 或 後 的電容
也會受到他們低阻抗的影響 量測起來 很像短路(或 ...

這裡有一句話是有誤的喔----檔位到X1時  會有3V電流
電子科系學生第一堂課會學到. 電壓的單位是伏特(V)     電流的單位是安培(A)
所以應該是3V的電壓
放心.X1檔位裡的電流非常小.基本不會對CPU產生傷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1.05V進去CPU就會造成傷害
我用指針式電表 有3V 這樣不是傷害更大?

並非是1.05V進去喔.你再仔細看圖.當PQ40短路-導通時.B+(19V-4.74A)瞬間衝進CPU.不受傷也難.保護是在衝進去之後才產生.有一點來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一句話是有誤的喔----檔位到X1時  會有3V電流
電子科系學生第一堂課會學到. 電壓的單位是伏特(V) ...

感謝指正
大大言下之意是 造成傷害的是 電流(A) ?
小弟銘記在心 今天有找到基本電學的影像檔...
重點是台灣人教的!!!
但是下載好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正
大大言下之意是 造成傷害的是 電流(A) ?
小弟銘記在心 今天有找到基本電學的影像檔...

一步一來.學到的就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