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CW8 韌體求助 已修復

楼主(2016-07-22):
有沒有人有韌體 麻煩一下
開機 電源燈 一閃 一閃  電壓都正常 懷疑 程序壞掉

网友A:
這塊電源板的電解電容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電源板的電解電容壞很多.

有全部都換了 還是一樣

网友:
多試幾個總有對的
190CW9 MCU.zip (73.79 KB, 下載次數: 17)
190CW8-DAM991NA031 REV C.rar (1.79 KB, 下載次數: 20)
190CW8(HWC8190Q)(DAM991NA031)(NT68670).zip (71.35 KB, 下載次數: 14)

网友A:
主板的電容也看一下,先用吹風機加熱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電容也看一下,先用吹風機加熱試試.

真的是主板的電容在出問體

用示波器測量 發現 接上主板電壓異常跳動 更換100UF *4 就修好囉 ~謝謝 海大~
100UF 拆下也發現 電容腳有流湯過的橫機

网友:
恭喜大大........這縻快完修成功  >>>>>>>>>>

网友:
恭喜完修,也許手上不見得有需要的電容,真的要用我還是會量過才會拿來用,避免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