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aq LE 1911 畫面偏粉色 故障求助

楼主(2016-07-22):
大家好~~  其實是這個樣子的!

這台開機原本都是正常畫面..  過一段時間後就偏粉色了!

然後後面都粉色的樣子!

PI+AD都已經更換過電容

屏線都換了..  24C04 也有換過!

懷疑是面板那邊的問題

本來我想說偏粉紅色有可能是燈管老化((  不過看到螢幕上面那一條會動的黑色線)) 想說那應該不是了

求大師們指點查修方向n_109|

PS. 有回復原廠設定+工模看過了!

似乎無效

网友A:
換條VGA接線試試看...如果電腦有外接顯卡..同時更換1片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條VGA接線試試看...如果電腦有外接顯卡..同時更換1片試試

您好喔!

接別的顯示器就不會這樣捏,就這台會

我還沒訊號接上就會粉色畫面了!

不過還是試過了..狀況沒變!

网友B:
PI+AD都已經更換過電容

用示波器查一下貼片電容,主晶片附近及菜刀版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AD都已經更換過電容

示波器那麼高級的東西我沒有的說

菜刀版是指...  邏輯板那塊嘛!

网友C:
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

gamma,,vcom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那麼高級的東西我沒有的說

菜刀版是指...  邏輯板那塊嘛!

菜刀板就是列驅動板,連接屏軟排那塊,不是很像菜刀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

gamma,,vcom等。。。。

大師您好~  其實那邊我沒什麼研究

碰到那邊基本先放棄了~  我到時測量數據給大家參考一下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刀板就是列驅動板,連接屏軟排那塊,不是很像菜刀板嗎?

這時是不是應該拿扇子吐槽一下n_119|

真心覺得不像!

如果會像肯定是我家的菜刀板不是長的那樣n_118|

楼主:
量了一些平常很像前輩們量的電壓給大師們參考一下

VCC 3.2V

GVDD_E 28.9~-0.51V

VSW 5.8V

VCOM 4.7V

VDD 12.4V

VGH_L 29.2

VGH 29.1

VGL -5.1

VIN 4.6V

差不多就像這樣吧...?

有看到標示的都給他量一下了!

補充內容 (2016-7-23 03:44 PM):
GVDD_E = -5.1V  修改

補充內容 (2016-7-23 03:45 PM):
28.9~-5.1

网友D:
GVDD_E 28.9~-0.51V 這是二個電壓在互相跳嗎?如果是,那負電壓應該是-5.1v才是?
vgh 29.1 vgh_l 29.2 還沒量過這麼高的輸出電壓? 電螢小弟修的少,電視比較多,一般電視最多27.xxV

楼主:
引用 网友D:
GVDD_E 28.9~-0.51V 這是二個電壓在互相跳嗎?如果是,那負電壓應該是-5.1v才是?
vgh 29.1 vgh_l 29.2 還沒量 ...

對!!!  就是-5.1V..  我看錯了

VGH電壓太高是嗎!  參數不是說很明白..

現在放著又畫面正常VGH的電壓還是29V左右n_081|

然後其他電壓都沒變,讓我無法理解n_09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  就是-5.1V..  我看錯了

VGH電壓太高是嗎!  參數不是說很明白..

我也不確定說,每台特性都不一樣,可能vgh是正常的吧,我是沒量過那麼高的,我覺得應該是a/d板信號輸出的問題,只是你這問題我還沒遇到過~~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確定說,每台特性都不一樣,可能vgh是正常的吧,我是沒量過那麼高的,我覺得應該是a/d板信號輸出的問題 ...

好吧!!  我看現在畫面正常的話

主IC貼個散熱片來個超耐久測試好了n_093|

感謝您n_109|

楼主:
經過嚴酷考驗的熱機測試後!!!  終於還是有問題了

VGH,30V,其他參數還是跟上面量的一樣!!

大師們可以指點一下圖中這顆全名是什麼嗎!

沒屋頂找不到, 上面是寫KJE A1!

P.S.  主IC已補焊AND加散熱片過了

再度...  突然會看了 KJE = A7 = BAV99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