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技嘉 GA-M720-US3 bios

楼主(2016-07-22):
請問怎麼跳過這個畫面 每次開機都會卡在這 然後USB鍵盤滑鼠就不能用了,BIOS已最佳化設定。

補充內容 (2016-7-23 11:07 AM):
7/23 更新bios至E7N(最新)  再載入預設值,依然會出現

网友:
猜測記憶體有問題

楼主:
剛測過 3條不同廠牌容量的記憶體 也試過不同插槽   都會出現這個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測過 3條不同廠牌容量的記憶體 也試過不同插槽   都會出現這個畫面

從你圖片看  好像是

好像 BIOS 沒抓到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你圖片看  好像是

好像 BIOS 沒抓到硬碟

拍這張圖的時候有裝硬碟 等這個畫面過後 就可以開機進桌面

网友:
畫面中有看到軟碟機(Floppy Disk)預設開啟。
大大有裝嗎?沒裝的話改成Disable。
因為系統以為有軟碟機存在,會花較多時間去偵測。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B:
欸...

你的裝置iIRQ表
USB 1.1 HOST 佔用了IRQ 7
第七項有個MULTIMEDIA DEVICE 也是佔用IRQ7

是不是有外插卡? 可以的話先移除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這張圖的時候有裝硬碟 等這個畫面過後 就可以開機進桌面

不是說 沒裝硬碟
是說
Pri Master Disk  : None
Pri Slave   Disk  : None
像是 Bios  沒抓到硬碟 (硬碟排線 跟 硬碟電源線要注意)

我曾遇過主機板 只要有插 USB 裝置 會無法進入  會卡住在像你一樣的畫面
將 USB 裝置  都拔除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欸...

你的裝置iIRQ表

好的 我待會再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說 沒裝硬碟
是說
Pri Master Disk  : None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待會再拿新排線跟電源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欸...

你的裝置iIRQ表

剛試過了,只留顯卡(無內顯)還有鍵盤,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說 沒裝硬碟
是說
Pri Master Disk  : None

試過更換大瓦數電源根SATA線,皆無效

楼主:
這台主機下午已經讓同學搬回去了,反正還能使用 只是開機要久一點而已,感謝各位大大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主機下午已經讓同學搬回去了,反正還能使用 只是開機要久一點而已,感謝各位大大喔 ...

如果以確認FDD& HDD cable 多沒問題

依我的經驗 100% 是 HDD壞軌

网友(2016-08-21):
所有的交叉測試你都差不多做了...但是   ?????
要不要試試把所有的零件都搬移到另外一片正常的主機板上呢??  這樣你就能夠找到出問題的原因的 98% 真相了!!
剩下的 2% 就是要找出,主機板上,出問題的地方在哪裡!!
有位樓主提到((硬碟))=>我認為硬碟最好先用HDtune做簡單的健康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