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 proton CH-32A1 油畫 變色 畫面顯示不良

楼主(2016-07-23):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幾個月前電視偶爾打開就會變色
拔掉電源再從開還可以恢復
現在重開已經變不回去了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TCON:MDK 336V-0 N 19100165 MDK336V

TCON

TCON

主機版:HD-T6E16S

主機版

主機版

AD

AD

想請問那一塊出問題的可能比較大?
有沒有檢測的方式?
我沒有東西可以交差測試
工具有電表跟示波器而已

網拍上有找到不同機行拆下來
型號一樣的版子
如果確定是哪一塊故障
直接買來換就可以了嗎?
還是需要燒程式

新手發問,請前輩們幫忙了~~

网友:
日立面板 T-CON成分大

网友:
屏線清一清應該可以好吧??

网友:
將屏線插品白膠清除,測量排阻是否開路(提供參考)

网友:
T-CON成分大

网友:
我也覺得是 T-CON成分比較大.........

网友:
屏線頭用松香水清一清看看!!!!!!!!!!

网友:
xiba950505大大

請問:T-CON 邏輯板修理得怎樣 ????????

最近我有片同規格邏輯板屏線插座断了

网友:
我的建議是主機板的電容全換了在說。我有修過一台也是這樣,反正也沒幾顆。

网友:
gamma電壓查一下 可能就有頭緒了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先是清了屏線 量過每條都有導通 阻值都在0.4~0.6應該是正常的吧
主機板的電容全換新了
T-CON買了一塊拆機品換上
目前狀況還沒有排除

還有什麼可以試的嗎

网友:
主板的程序
要是有工廠模式說不定調整屏參就好了

网友(2016-08-27):
個人感覺進工模調整看看或許有用,我覺得可能是位階跑了

网友:
解決了嗎?
我今天遇到一台普騰ET-32,故障畫面一樣
按目錄再按5135→LVDS SETTING→變動其中一個設定(忘記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