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EX58-Extreme2 掉電維修

楼主(2016-07-23):
↑↑↑在開始之前,先餵一下公狗吧!↑↑↑
以上請反白!

此片是從網拍上購得,看外觀還蠻不錯也很高級,就想試著修看看。

1.故障型號:GA-EX58-Extreme2 (此型號網路上找不到,實際型號應該是:GA-X58A-UD7,因為兩者長的根本一模一樣)

2.故障情形:兩個階段
       1.一開始按下PW_SW直接進保護,此處完成後才進入下個階段。
       2.可正常跑碼,跑到一半會自行掉電但不會自動重啟,再次按下PW_SW可以再次重啟但一樣會跑到一
         半就掉電。

在開始前,先感謝GTR版大的協助,才能完成本次的維修。

先看整體外觀:

3.處理過程:
 此板有三處故障,用一張圖來說明比較清楚。
這一張是維修完時所拍的,上面小圖的故障元件都已換成良品或新品。

A.第一處:記憶體供電MOS短路,此處造成過電直接進保護。

B.第二處:PNP電晶體燒毀故障,造成SB_Voltage LED指示燈不正常亮起,常態應該是熄滅的。

C.第三處:USB_5V供電旁路電容短路,造成5V被拉低,此處是花最多時間才找到的故障點。

D.故障元件個別量測
 A1.NTMFS4835N-DG與DS都打穿短路。

 B1.PMBT2907A-外觀有明顯燒毀突出,CB與CE阻抗都異常。

 C1.短路電容-外觀看了看,無異狀無燒毀無受傷,很奇特的是,就是短路並造成USB_5V被拉低。

4.完修-電容拔掉後不再斷電了(BIOS已刷成GA-X58A-UD7 V1.0版)原版型號找不到,只能找外觀與架構相近的來刷看看,所以圖上型號非原本的。

5.結論與心得
  因為可以跑碼的關係,就忽略量測USB相關電路,經驗中也很少遇到有關USB的故障,本次是檢測USB_5V電壓針腳,
  才發現其中一組的對地是直接短路(此板的設計是一組USB使用一組獨立供電,來確保個別USB裝置的用電穩定),
  此時才真正的斷定是此處造成掉電的主因。
  再來因為可以正常跑碼,但在看到訊息前就掉電了,所以無法查覺到是USB的異常。
  如果有像其他家的,會跳出或卡在USB錯誤、電源暴衝等錯誤訊息,此次的故障點就呼之欲出了。
  最後此次的維修結合了耐心、細心與毅力,前前後後花了不少時間,後來向GTR版大的請求協助,不然是快要放棄本次的維修了。

6.故障元件參考資料

加個題外話:
  此片的南橋蠻特殊的,有SECRET與ES等字樣。
  或許此型號(GA-EX58-Extreme2)是工程測試樣板,當初有準備要上市,但後來不推了並改成其他型號(GA-X58A-UD7)來上市。

最後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下請反白!
看完之後,也記得多餵一下公狗喔!

网友A:
應該說原先開發的時候用的型號名稱半路改掉了.....

USBVCC被拉低是因為該MLCC沒有完全短路,它阻值由無限大
變成小阻值,因此拉低電壓信號準位。如果它完全導通0阻值
就直接沒電短路了....

X58是頂級桌上平台,所以規格用料都很高端.....修這片有價值

网友:
值得維修的高檔貨…
內文詳盡,贊一個!

网友B:
只能說 太厲害了n_116|

反白處 均有 按指示辦理n_1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說原先開發的時候用的型號名稱半路改掉了.....

USBVCC被拉低是因為該MLCC沒有完全短路,它阻值由無限 ...

因為看到板上的版本是REV:1.0,就想應該是有準備出正式版。

我也好奇為何低阻抗接近0,卻沒有直接保護,而是能跑一段碼後才進掉電。
後來是發現,USB_VCC是經由N-CH_MOS來控制,而非從ATX_5V出來。
話說那顆外觀完全是正常的,看不來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說 太厲害了

反白處 均有 按指示辦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以我厲害的,多的很呢!

以下隱藏
公狗記得多餵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看到板上的版本是REV:1.0,就想應該是有準備出正式版。

我也好奇為何低阻抗接近0,卻沒有直接保護 ...

老衲掃地掃到一半.也過來插個花
先看圖

1-----是USB 5V源頭

2------經過PPTC 可復式保險絲
PPTC特性:   在低溫時,聚合物結晶間的導電粒子構成三維網絡,呈導通狀態。當電流過大,致使溫度升高時,體積膨脹,聚合物由結晶態轉為非結晶態,使導電粒子的連繫網絡斷裂,因而不導通或絕緣。當溫度降低,且不再有大電流後,待一小段時間恢復結晶狀態,又可導通。

3------FUSEVCC就是 USB 5V

4------假如 BC729 (MLCC)短路. FUSEVCC電流瞬間升高 PPTC不導通.並不會去影響 5VDUAL.所以依舊能跑碼.而南橋偵測不到這一組USB而重開機.並非偵測到"短路"而重開機

5------那如果是BC9短路呢? 會被你說的前面那個MOS隔開.就算不跑碼.也一定能觸發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衲掃地掃到一半.也過來插個花
先看圖

原來USB的供電模式是這樣子!

只是BC9短路的話,前端MOS不會被燒壞嗎?
因為此次剛好有隔著FUSE來保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USB的供電模式是這樣子!

只是BC9短路的話,前端MOS不會被燒壞嗎?

別擔心.前端MOS也會有簡單保護線路.再則-MOS本身的挑選.也能夠承受一定的小短路.最慘也是壞MOS.就沒有USB 5V 而且這一路電壓的源頭為"5VSB".你可以看一下POWER貼紙的5VSB.一般大約為2A.與+5V的30A比起來.......這樣就大概能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衲掃地掃到一半.也過來插個花
先看圖

N年前自從看了周星馳的電影食神後

舉凡只要稱~"老衲"~我多會聯想到 "法號: 夢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年前自從看了周星馳的電影食神後

舉凡只要稱~"老衲"~我多會聯想到 "法號: 夢遺" ~  ...

哈哈哈.得罪方丈.還想走...

网友:
他法號"不修"~~~

啥不修?~~~不付錢的不修,沒價值的不修,不會修的不修

网友:
很好的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擔心.前端MOS也會有簡單保護線路.再則-MOS本身的挑選.也能夠承受一定的小短路.最慘也是壞MOS.就沒有USB ...

的確!居然忘了MOS本身的設計,再詳看參數表確實能承受短時間的短路!
再來有量MOS的S腳,是來自ATX_5V,看來是應該不支援關機時充電了。

网友:
ES 指的應該是engineer sample。

网友:
好棒,太感謝大大了...
小的手上有一片很雷同的,剛好可以慢慢研究了
萬分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相當詳細的解說!

网友:
看的出你的用心,相信有心者一定有所得!
加分及喂公狗噮!